[技术问答] 华大大数据手册看着有点懵

楼主(2021-05-20):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下,这一部分我有点看不懂,比如我想找到CAN接口对应的脚,该怎么确定

网友A:
官方有专门的EXCEL引脚配置表啊

@小浩1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21了,一般在技术文档-->数据手册那一栏,但好像不是所有芯片都有
麻烦问下在哪里可以找到,我在官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B:
现在行情是国外英文看不懂,国产中文不好看,垃圾你也得用,舔着脸用,都是涨价大爷似的

网友C:
看官方的例子和手册关于CAN的介绍。

网友D:
有些引脚是复用的

网友E:
做个数据手册都做的像天书一样

网友F:
一个引脚复用五六十个外设功能,一张表肯定写不下啊,所以每个IO后面都有grp1或者grp2作为区分,如果是grp2的引脚,那么底下那个表格的GRP2的二十几种功能都可以设置,包括CAN……

网友G:
别整了,整好了,也没有芯片

网友H:
复用功能,比较高级的用法

网友I:
这个芯片引脚复用的功能比较多,你要使用哪个功能就赋值N,N代表FUN0-FUN63

网友J(2021-07-06):
引用 网友E:
做个数据手册都做的像天书一样

我也觉得,难道就不能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