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PC15和PD2两个引脚配为输出带外部上拉无法进入低功...

楼主(2021-05-20):
学习,谢谢

网友A:
应该跟引脚没关系,可以仿真看一下,是否真的能执行到休眠的语句

网友B:
意思是,去掉上拉就可以?

网友C:
这两个引脚是不是有其它功能 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D:
直接仿真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好的话,可以玩一下。

网友E:
我感觉和引脚的模式没有关系,应该是你程序设置的问题。

网友F(2021-07-01):
这种总是太好奇啊,怎么样了楼主

网友G:
去掉是不是可以,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两个引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