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发相位式激光测距

楼主(2021-05-20):
抛砖引玉,我也发布一些资料。

楼主:
脉 冲 法 激光 测 距 电 路 主 要 由 脉冲 发 射 电 路 、 光 电 接 收 电 路 、 信 号 调理 电 路 和
计 时 电 路 等 几 部 分 组 成 。 激 光发射 电 路 的 脉 冲 信 号 作 为 起 始 信 号 , 接收 调 理 后 的
脉 冲 信号 作 为 结束 信 号 , 由 专 用 的 高 精 度 时 间 转换 芯 片 T D C - G P 2 计 算 出 起 始 信
号 与 结 束 信 号 之 间 的 时 间 差 , 即 可 求 出 相 应 的 被 测 距 离
_ 于 脉 冲 法 发 射 的 激 光能量 集 中 且功 率 较 髙 , 所 以 具 有 测 量 距 离远 的 优 点 ,
但 是 如 果 要 求测 距 精 度 达 到 1 c m , 根 据 式 ( 2 - 1 ) , 则 测 定 时 间 的 精 度 要 达 到
2 / 3 x l 0 - ' ° s , 这是 非 常 难达 到 的 。 所 以 高 精 度近 程 激 光 测 距 一 般 不 采 用 脉 冲 测 距
法 。
相 位 激 光 测 距法是 根据 激 光 接 收 信 号 与 发 射 信 号 之 间 的 相 位 差 来 间 接测量
被 测 物 体 的 距 离 。 其 具 体 过 程 是 : 利用 高 频 调制 信 号 对 激 光 器 进 行连 续 幅 度 调 制 ,
激 光 器 发 射 激光信 号 , 由 光 电 探 测 器 接 收 激 光 回 波 信 号 , 再 由 相 位 差 检 测 电 路 测
定 发 射 信 号 和 接 收 信 号 之 间 的 相 位差 , 并 换 算 出 对 应 的 被 测 距 离 , 即 通 过 测 量 相
位变 化 的 方 法 间 接 测 量 激 光 的 飞 行 时 间 [ 1 5 ] 。 相 位激 光 测 距 法 精 度 比 脉 冲 激 光 测
距 法 的 精 度更高 , 目 前 国 外 成 熟 的 相位 式 激 光 测 距仪 的 精 度 已 达 到 毫米量 级 。 由
于本 课 题 属 于 近 程 高 精 度测 距 , 所 以 激 光 测距 方 式采 用 相 位式 激 光 测 距 法 。

网友A:
我最近正在搞这个,很高兴认识您!

希望一起交流

网友B(2021-08-16):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正在搞这个,很高兴认识您!

希望一起交流

搞得咋样了

网友C(2022-03-30):
这个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D(2022-10-05):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E:
让该端口输出低电平的语句

网友F:
AD功能禁用掉,再配置切换为带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触发脚

网友G:
如果make_youtiao()这个函数执行的很快并可以立即返回

网友E(2023-07-01):
表示它是函数指针,另外其函数实体可以先初始化为0

网友H: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F:
把表层的铜通过过孔与PCB地平面相连

网友I: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G: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J:
make_youtiao()执行完后,控制转回到调用函数中

网友J: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K: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L:
LSI、LSE是作为IWDGCLK(独立看门狗)时钟源和RTC时钟源使用

网友M: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