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T8880是否可以再路灯电缆上用?

楼主(2021-05-20):
在路灯电缆的两端(前端和末端),前端是配电箱一端,末端是电缆的另一端。一般路灯电缆长度最长1.2KM,我想在路灯电缆白天时,前端给电缆加DC12V并用MT8880做一个DTMF信号接收,而在末端用MT8800做一个DTMF信号发送。不知用这种方式前端能否收到末端的DTMF信号?路灯镇流器或LED灯电源是否影响DTMF?

网友A:
应该需要载波调制通信吧,市电L/N之间的交流内阻可能很低呀,信号传输不稳定的。

网友B:
路灯用NB或loar这类是否更合适些?

网友C:
DTMF信号在强电电缆上传输,上面并联那么多路灯,开灯高压如何处理?不建议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