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是什么水平?山寨吗?烂吗?

楼主(2021-05-20):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用过不少类似的电源,容量电压等级都相同的,感觉质量还可以,故障率不高。或许和所带负载有关吧。

网友B:
中规中矩,先要查下故障原因才行

网友C:
如果输入没有抗浪涌措施,插入瞬间电流会比较大。
如果正规的电源,面积会大一些,会加上滤波器件,比如共模电感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