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F103C8T6 CAN配置和发送问题

楼主(2021-05-20):
如题,工程是从GD32103C-EVAL开发板的CAN工程移植而来,因为开发板用的是GD32F103VCT6,CAN0的引脚是PD0和PD1,且需要重映射,而GD32F103C8T6的CAN0引脚是PA11和PA12,且不需要重映射,所以修改的地方基本就两个,一是将重映射取消,二是将PIN脚修改成C对应的引脚,但是下载之后TX维持在1.3V,RX维持在1.9V,即时将中断代码注释,仅留下发送代码也是如此,但是只要不执行发送,管脚的电平就是正常的,一旦执行发送就会电平异常。望有经验的同学指点一二,C8T6代码如下:
//main.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AF  ,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Para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VectTableSet(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Group_Enable(NVIC_PRI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Preempt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SubPriority = 0x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Enable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CAN_GPIO_Configuration();
    CAN_Configuration();

//    CAN_INTConfig(CAN1, CAN_INT_RFNE0, ENABLE);

    while(1) {
        TxMessage.Data[0] = 0x55;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
}
//

//can.c
void CAN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Remap CAN GPIOs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2_CAN1 , ENABLE);

    /* Configure CAN T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R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CA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Para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Para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R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K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RD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OD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FO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List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List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List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List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ociation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Work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Transmit */
    TxMessage.StdId = 0x602;
    TxMessage.ExtId = 0x00;
    TxMessage.FT = CAN_FT_DATA;
    TxMessage.FF = CAN_FF_STANDARD;
    TxMessage.DLC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