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运放电路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5-20):
设输入为v0, v3, 输出v1
(v2-v3)/r2=(v1-v2)/r1
如果如r1=r2
v1=2*v2-v3

网友B:
差分放大正相输入端少了个电阻吧

楼主(点评):
是啊!但是我同学说这个能实现减法操作,我迷糊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正相输入端加个电阻到地是能够实现减法运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输入为v0, v3, 输出v1
(v2-v3)/r2=(v1-v2)/r1
如果如r1=r2

谢谢!根据分析这个电路是实现不了减法操作的

网友C:
正负输入端颠倒不久变减法了!

网友D:

V2端为0.5V,所以输入0.5V时输出为0V,总的来说是反相放大器。定义一下:连接Ui的电阻为R1 ,连接运放1脚的电阻为R2,放大倍数为 R2/R1。

网友E(2021-06-19):

利用叠加原理,1.+端接地,求输出和负端的关系 U=-(R1/R2)U-
2.-端接地,求输出和正端的关系U=(1+R1/R2)U+
U= (1+R1/R2)U+  -(R1/R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