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ARM入门] ESP8266还是连不上小爱同学和天猫精灵?试试点灯科技blinker!

楼主(2021-05-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本文主要内容:ESP8266手机APP控制WS2812实现炫彩LED灯;
                      ESP8266连接小爱同学,实现手机语音控制设备;
                       ESP8266连接天猫精灵,实现低成本的智能家居体验。
人类的这颗躁动的心,只要冲动一次,热血便难凉。。。。。。
从接触ESP8266开始,家里的一切设备我就都想换一个方式控制,说到底就是懒了,不然也不会这么胖。当冲动的将天猫精灵拿到手后,那种开发的冲动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当时跟着徐宏大佬用安信可的环境开发了ESP8266+天猫精灵的智能灯和智能插座,同时具备零配功能,直接“天猫精灵,找队友”,便可让设备入网。但是换工作后不用ESP8266,后来该设计也没有继续深入研究。最近为了混点原创,就想着把之前的天猫精灵项目拿出来分享一下。结果发现阿里物联网平台的设备都迁移到飞燕平台了,好多东西都变了,搞得我都看不懂了。而且开发环境特别乱,特别难搭建,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干脆放弃造轮子,换到了无敌香的点灯科技,使用Arduino,开发难度小,适合新手入门。本文将从头开始教你如何将ESP8266接入小爱同学和天猫精灵,当然,小度也是可以的,但是本人无此设备,不演示。
一、搭建环境
1.材料准备:ESP8266(本人使用nodeMCU ESP8266),ArduinoIDE,esp8266扩展
ESP8266自行购买,ArduinoIDE下载链接:官方链接腾讯云。ESP8266扩展:微云
ArduinoIDE傻瓜安装,安装过程会安装驱动,同意便好,该过程出现问题直接找战略合作伙伴ESP8266的扩展文件下载后直接运行便可。
2.安装blinke APP,小米应用商店没有,建议直接去百度下载,或者提供我的微云链接
3.下载并安装blinker Arduino库,该库直接在ArduinoIDE中下载便好,可能会有点慢,方法:打开ArduinoIDE,顶部导航栏->项目->加载库->管理库。在搜索框中搜索blinker,点击安装便可。安装完关闭。

或者按照以下链接下载链接将下载好的blinker库解压到 我的电脑>文档>Arduino>libraries 文件夹中
至此 ,环境搭建完成,开始造作吧!
二、测试环境,点灯。
将ESP8266连接电脑,因为我是用的是nodeMCU,直接用一根USB线连接电脑便可,打开ArduinoIDE,顶部菜单栏>工具>开发板 中找到你使用的esp8266开发板,这边即使是使用nodeMCU,也不要选择这个选项,选择Generic ESP8266 module。

顶部菜单栏>工具>端口,选择ESP8266占用的端口。

顶部菜单栏>文件>示例>01.Basics>Blink.打开示例代码,该代码仅仅控制一个LED闪烁,LED_BUILTIN为开发板厂商定义的LED引脚,可自行修改,如改为3,便是GPIO3。

点击上传,开始编译文件并烧录工程,nodeMCU可以直接烧录,如果是自己的模块可能需要短按复位,遇到该问题可留言咨询。
烧录完成后看到LED闪烁说明一切无误。开始我们的无线之旅。
三、连接小爱同学,控制WS2812。
1.打开blinke APP,选择添加设备>独立设备(在老的版本中是选择arduino设备,现在已无该选项)>网络接入>阿里云>复制key

此时我们修改我们的Blink代码
//#define BLINKER_ESP_SMARTCONFIG
#define BLINKER_WIFI/////////////////// 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小爱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授权码";//////////手机下载 blinker app 复制的key
char ssid[] = "wifi账号";/////wifi ssid
char pswd[] = "WiFi密码";///wifi 密码
int openState = 0; ///默认为单色模式
// Download Adafruit_NeoPixel library here:
//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NeoPixel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3   ////开发板的引脚编号 接WS2812 data  VCC--VCC  GND-GND DATA/DI(DATA INPUT)--17 具体看产品说明
#define NUMPIXELS      24  ////开发板灯灯珠数量 位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 = Adafruit_NeoPixel(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define BUTTON_1 "ButtonKey"   ///////////////【APP内用来控制呼吸灯开关】app中添加 开关按键 数据键名ButtonKey  一致即可 注意大小写
#define RGB_1 "RGBKey"              ///////////////【APP内用来控制颜色及亮度】app中添加调色盘 数据键名RGBKey  一致即可

BlinkerRGB WS2812(RGB_1);
BlinkerButton Button1(BUTTON_1);
uint8_t colorR, colorG, colorB, colorW;
bool wsState;
uint8_t wsMode = BLINKER_CMD_MIOT_DAY;

void pixelShow()
{
  pixels.setBrightness(colorW);

  for (int i = 0; i < NUMPIXELS;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colorR, colorG, colorB);
  }
  pixels.show();
}

void ws2812_callback(uint8_t r_value, uint8_t g_value, uint8_t b_value, uint8_t bright_valu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openState = 0;
  Button1.print("off");
  BLINKER_LOG("R value: ", r_value);
  BLINKER_LOG("G value: ", g_value);
  BLINKER_LOG("B value: ", b_value);
  BLINKER_LOG("Rrightness value: ", bright_value);

  colorR = r_value;
  colorG = g_value;
  colorB = b_value;
  colorW = bright_value;

  pixelShow();
}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BLINKER_LOG("Toggle on!");
    Button1.print("on");
    openState = 1;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BLINKER_LOG("Toggle off!");
    Button1.print("off");
    openState = 0;
  }

}

uint32_t getColor()
{
  uint32_t color = colorR << 16 | colorG << 8 | colorB;

  return color;
}

void miot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need set power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BlinkerMIOT.powerState("on");
    BlinkerMIOT.print();

    wsState =true;

    if (colorW==0) colorW =255;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BlinkerMIOT.powerState("off");
    BlinkerMIOT.print();

    wsState = false;
    if (colorW >0) colorW = 0;

  }

  pixelShow();
}
///////////////////////////////////////////////////////呼吸灯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WheelPos = 255 - WheelPos;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pixels.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pixels.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WheelPos -= 170;
  return pixels.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void rainbow(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j++) {
    for (i = 0; i < pixels.numPixels(); i++) {
      //time_show();
      // dhtShow();
      pixels.setPixelColor(i, Wheel((i + j) & 255));
    }
    pixels.show();
    delay(wait);
  }
}

void miotColor(int32_t color)
{
  BLINKER_LOG("need set color: ", color);

  colorR = color >> 16 & 0xFF;
  colorG = color >>  8 & 0xFF;
  colorB = color       & 0xFF;

  BLINKER_LOG("colorR: ", colorR, ", colorG: ", colorG, ", colorB: ", colorB);

  pixelShow();

  BlinkerMIOT.color(color);
  BlinkerMIOT.print();
}

void miotMode(uint8_t mode)
{
  BLINKER_LOG("need set mode: ", mode);

  if (mode == BLINKER_CMD_MIOT_DAY) {
    //日光模式   小爱同学的语音命令 模式中文名称参考 https://www.diandeng.tech/doc/xiaoai
  }
  else if (mode == BLINKER_CMD_MIOT_NIGHT) {
    // Your mode function
  }
  else if (mode == BLINKER_CMD_MIOT_COLOR) {
    // Your mode function
    openState = 0;
  }
  else if (mode == BLINKER_CMD_MIOT_WARMTH) {
    // Your mode function
  }
  else if (mode == BLINKER_CMD_MIOT_TV) {
    // Your mode function
  }
  else if (mode == BLINKER_CMD_MIOT_READING) {
    // Your mode function
  }
  else if (mode == BLINKER_CMD_MIOT_COMPUTER) {
    // 电脑模式
    openState = 1;
  }

  wsMode = mode;

  BlinkerMIOT.mode(mode);
  BlinkerMIOT.print();
}

void miotBright(const String & bright)
{
  BLINKER_LOG("need set brightness: ", bright);

  colorW = bright.toInt();

  BLINKER_LOG("now set brightness: ", colorW);

  pixelShow();

  BlinkerMIOT.brightness(colorW);
  BlinkerMIOT.print();
}

void miotColoTemp(int32_t colorTemp)
{
  BLINKER_LOG("need set colorTemperature: ", colorTemp);

  BlinkerMIOT.colorTemp(colorTemp);
  BlinkerMIOT.print();
}

void miotQuery(int32_t queryCode)
{
  BLINKER_LOG("MIOT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ALL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All");
      BlinkerMIOT.powerState(wsState ? "on" : "off");
      BlinkerMIOT.color(0);
      BlinkerMIOT.mode(0);
      BlinkerMIOT.colorTemp(1000);
      BlinkerMIOT.brightness(1);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POWERSTATE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Power State");
      BlinkerMIOT.powerState(wsState ? "on" : "off");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COLOR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Color");
      BlinkerMIOT.color(0);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MODE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Mode");
      BlinkerMIOT.mode(0);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COLORTEMP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ColorTemperature");
      BlinkerMIOT.colorTemp(1000);
      BlinkerMIOT.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BRIGHTNESS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Brightness");
      BlinkerMIOT.brightness(1);
      BlinkerMIOT.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MIOT.powerState(wsState ? "on" : "off");
      BlinkerMIOT.color(0);
      BlinkerMIOT.mode(0);
      BlinkerMIOT.colorTemp(1000);
      BlinkerMIOT.brightness(1);
      BlinkerMIOT.print();
      break;
  }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BLINKER_DEBUG.debugAll();
//   Blinker.begin(auth);                        //必须有这句,配置网络必备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
  BlinkerMIOT.attachColor(miotColor);
  BlinkerMIOT.attachMode(miotMode);
  BlinkerMIOT.attachBrightness(miotBright);
  BlinkerMIOT.attachColorTemperature(miotColoTemp);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otQuery);

  pinMode(14, OUTPUT);
  digitalWrite(14, HIGH);
  pinMode(15, OUTPUT);
  digitalWrite(15, HIGH);

  colorR = 255;
  colorG = 255;
  colorB = 255;
  colorW = 0;
  wsState = true;

  pixels.begin();
  pixels.setBrightness(colorW);
  WS2812.attach(ws2812_callback);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pixelShow();
}

void loop()
{
  Blinker.run();
  if (openState == 0)
  {
    pixelShow();
    //Button1.print("off");

  }
  else if (openState == 1)
  {
    rainbow(15);/////////15呼吸灯的频率
    //Button1.print("on");
  }
}
将上面的代码直接覆盖源代码,修改这几个参数便可

修改引脚和WS2812的灯珠数量。

注意WiFi必须是2.4G频段,5G频段不可使用。修改完成后上传代码到ESP8266。
此时打开“点灯-blinker”APP,

可以看到有自己的设备,点进去可以看到设备状态,是否在线,如果一切顺利,此时应该能看到设备处于在线状态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将这个设备添加进小爱同学。
打开米家APP,在我的>其他平台设备>添加>点灯科技,绑定账号后就会将我们之前的设备添加到米家,就可以通过小爱同学进行控制了。

到此就完成啦,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瑕疵,后面会追加使用天猫精灵控制,而且使用手机配网,而不是写在固件中。时间问题,今天到此为止,后期开发敬请期待。

网友A:
看了几遍,看来还得学习!

网友B(2022-11-22):
不错的文章,一年半了,“天猫精灵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