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6 J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21-05-21):
芯片是AC78016FDLA,Jlink版本是V7.2a,刚开始正常使用,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连接不上了:
提示说是芯片可能读保护了,而且Jlink连复位信号都没法发出去,芯片还一直在运行,现在芯片里面还有bootloader,只能用bootloader下载程序,没法调试了。

网友A:
推荐用ATC-LINK tool,跟J-Flash功能相近。在jlink上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ATC-LINK tool,跟J-Flash功能相近。在jlink上也能用

谢谢,找到问题了,SWD有根线接触不良。除了STLINK,我一般不喜欢用原厂的link,还是jlink比较好

网友B(2021-06-28):
用DAPLink呀,好用。

网友B:
DAPLink+ATC-LINK tool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了,SWD有根线接触不良。除了STLINK,我一般不喜欢用原厂的link,还是jlink比较好 ...

优秀,这个我也遇到过,
线断了,然后磨叽半天

网友D:
用bootloader重新烧写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