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记几片树莓派维修过程

楼主:
最近手痒,在咸鱼上收了几片坏掉的树莓派3B,准备搞搞硬件,看看能不能修复一下

楼主(2021-05-21):
先上两个链接
树莓派电路图跟芯片手册资料
坛友分享的供电电源分析的帖子

东西到货之后挨个瞅了一遍,嗯嗯,还好,基本没怎么缺件,
不管了,直接插电看下反应吧,接HDMI,插USB,插TF,插电。

结果意料之中的,十三块没一块好的

算了,先统计了下板子的现象吧,还好问题不是很大,
有两块主控发热的,基本算是废了,当料板吧,
有三块LAN9514发热的,应该还能抢救一下,
剩下的都是没反应的,还有两块PWR灯都不亮的,

测试过程没拍图,上几张细节图,
板子看来是18年生产的,处理器用的新的封装,

USB供电部分

供电部分的背面

内存芯片

USB跟网口的扩展芯片

楼主:
好了,话不多说,开干,
话说树莓派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小小的面积,却预留了很多测试点位
先整理了下各个测试点位的电压值跟功能,方便排查问题

然后挨个板子测量维修,发现有两块板子只是缺件的,

一块是上电时序控制部分,这个Q8电阻没了,导致后边都没有供电,就是下边这个

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焊上,成功点亮,不过网口没反应,看来9514还有问题,

另一块U16电源芯片碎了一半,底下焊盘倒是还都在,也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

话说,这么点个小东西,竟然是15脚BGA封装的,直接拆了重焊,不重新植锡很考验焊工啊,

OK,一次完成,成功点亮,测试功能正常,挂咸鱼回血,

上几个linux命令,看下板子的硬件资料,screeenfetch的

看看BCM2837B0这个四核处理器,1200MHz的

楼主:
连续奋战两个晚上,把十三块板子的各个点位状态排查了一遍,
由于有两块板子上电主芯片发热,直接放弃,正好当料板,
其余的主要集中在LAN9514上,要不就是缺坏件的,直接拆料板换上,

目前为止,成功点亮了十块,开心一下
不过除了上面换了电源芯片那块,别的都还有小点问题,
主要集中在LAN9514上,有六块都是USB可用,网口没反应的,
还有两块LAN9514发热的,直接拆了不要了,
剩下还有块背面内存的U5电源芯片没了,焊盘也扯坏了,不过还能修复

咸鱼上正好看到有人出几片切板的LAN9514,果断谈价下手,坐等收货中,

楼主:
接上边的继续,最近LAN9514芯片来了之后,对原先板子上损坏的芯片进行了替换,
还好没有翻车,买的切板芯片用了8片只有一个USB是坏的,其他都正常,上个拆焊图

目前位置,最早入手的13片树莓派,已经有四片完好的,五片wifi芯片损坏的,
wifi芯片都是碎了,没法修只能替换,所以暂时搁置,

由于部分wifi芯片上电有发热现象,所以凡是wifi芯片损坏的都给做了断电处理

楼主:
下面开始放大招了,剩下的四块树莓派基本都是硬骨头了,
比如这面这块,处理器损坏的,没办法,就只能换脑袋了,

拆处理器

新的小脑袋

上钢网植锡

话说钢网孔开小了,看原先的锡球,应该是0.35或者0.4的球,
我按焊盘开的0.25的钢网,植完锡珠比官方的小一圈,不过好在不影响使用

热风枪焊接还原,芯片紧贴着PCB板子,插电测试,一次点亮

四个核心全都正常

顺便试了下,手上的RT8188CUmini无线网卡,能够正常识别

网友A(2021-07-22):
可以,维修小能手,经验丰富一看就是老油条。

网友B(2021-08-22):
这个是真牛X,老纳佩服。

网友C:
大佬! 请问可以帮忙修一下树莓派4b吗?  修不好也没关系,修好了可以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 请问可以帮忙修一下树莓派4b吗?  修不好也没关系,修好了可以付费     [e ...

可以先说说现象,
4代一般是不修的,板子集成度高了,总共就那么几个件,出问题基本就得换件,但是却买不到

网友D(2021-09-25):
这个是芯片烧坏了吗?修也比较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面开始放大招了,剩下的四块树莓派基本都是硬骨头了,
比如这面这块,处理器损坏的,没办法,就只能换脑 ...

这次发了,一个就能回本了,剩下的就是赚的了。

网友E:
我手里有个树莓派2B,也是二手入的,系统都做好了,结果掉地上挂了;现在现象是红绿两个灯常亮,hdmi没有显示。

如果方便,我给您寄过去,能修就请您帮我正常维修,支付维修费用;如果修不了,就留下当料板吧,反正也没用了。

网友E:
刚才发了一遍找不到了
我这里有个树莓派2b,二手入的,刚开始能进系统,后来掉地上就挂了。
现象:红绿灯常亮,hdmi无输出,我详细看了板子,应该没有丢失或者损坏。
要不我给您寄过去,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如果能修我就支付维修费用,如果不能您就留下当料板也成。

网友F:
厉害,早知道你能修,我那些主板就不用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发了一遍找不到了
我这里有个树莓派2b,二手入的,刚开始能进系统,后来掉地上就挂了。
现象:红绿灯常 ...

你这种摔过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内存或者CPU焊盘掉点了,只能换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摔过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内存或者CPU焊盘掉点了,只能换件

如果需要我那块坏板的话,给我个地址 ,我给你寄过去,反正留着也只能扔掉,还不如物尽其用,我qq:191901607。

网友G(2021-10-30):
我有一个

网友H:
楼主,你的bcm2837植锡网是自己订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下面开始放大招了,剩下的四块树莓派基本都是硬骨头了,
比如这面这块,处理器损坏的,没办法,就只能换脑 ...

大神 脑袋的植锡网在哪买的 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bcm2837植锡网是自己订做的还是买的?

我也要这个 植锡网  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 脑袋的植锡网在哪买的 求推荐

这个帖子有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3176400-1-1.html

网友J:
大佬,我的3b+针脚插小风扇烧掉了好像,能修不。

是误操作把 3.3v DC power和GPIO02 (sda1, 12c))连到一起了,当时心就凉了。。

网友K:
楼主人才啊,现在3B价位这么高,凭本事小赚一波

网友L(2022-03-28):
您好, 我手上有块3B+的板子, 昨天用还好好的, 今天再通电的时候发现只有红灯亮,一直开不了机,我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昨天我把电池的正负极碰到了3V和5V的引脚?您愿意帮我修修吗?我寄给您,您帮忙看看可以嘛,支付维修费用

网友M:
楼主,有几块树莓派,能修吗?

网友M:
楼主,我有两块插错12V烧了,能修吗?

网友N(2022-08-04):
膜拜一下大佬,我的3Bwifi坏了 进来学习下

网友O(2022-09-28):
楼主,我换了cpu不启动,问商家说要烧录boot  你的有烧录吗

网友D(2022-12-29):
这个给力,树莓派的价格现在太贵了,这个几套不少赚了。

网友P:
NB,我的一块3b莫名其妙不读TF卡了,上电只亮红灯。和大神取取经看自己能不能捅咕好

网友(2024-07-18):
大佬是真厉害

网友Q(2024-12-10):
大佬,请问树莓派5现在有没有修复的教程呀,手上烧了两块 一块插电亮红灯 一块插电亮一下绿灯就变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