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时间显示的设计思路

楼主(2021-05-21):
我是在主程序中做OLED的时间显示,但是主程序中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导致秒的显示不是那么顺畅,有时快有时慢,有点强迫症的受不了。
有想过用定时器,但是OLED显示也是用IIC,定时器中断会造成显示异常。
想请教一下,怎么处理时间显示,让秒的跳动变的平稳。

网友A:
就用定时器,在定时中断里显示时间。
主循环若要操作OLED,有不能被打断的操作时,先关定时中断、操作OLED、再开定时中断即可。

网友B:
主程序里面不要使用循环等待等耗时方法或者语句

网友C:
定时器不够,IIC模拟来凑,没有违和

网友D:
不是应该把更新显示这一块放到定时器里面去更新吗?

网友E:
用定时器比较方便,纯软件定时也行,需要仔细控制好任务调度,保证最短刷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