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FLASH

楼主(2021-05-21):
最近在调试GD32F450芯片,来替换STM32F4系列。目前一切顺利,SPI,TIMER,IIC,串口等外设都已经调试完成,还剩最后一个FLASH读写,这个读写流程参照正点原子的开发板例程写的,目前能够正常读写FLASH,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连仿真器调试时,只要把FLASH读写操作函数编译到MAIN函数代码里面去,进入调试模式,程序跳到MAIN函数起始位置时,FLASH里面的内容就被擦除了,这是什么原因?我如果把读写操作屏蔽,编译后进入调试模式,原来写的数据都还在,没有被擦除。

网友A:
跟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F405型号,HAL库,现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F405型号,HAL库,现象一样

不用仿真器调试,正常运行还是没问题的。我估计是连仿真器时程序已经跑了一段然后又复位跳到main函数,导致flash被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