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带LCD驱动,带RTC时钟的48/64脚位的芯片

楼主(2021-05-21):
一颗带LCD驱动,带RTC时钟的48/64脚位的芯片。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型号:CA69F08L2 8K空间,LQFP48
CA69F16L2 16K空间,LQFP48
CA69F32L2 32K空间,LQFP48
CA69F08L3 8K空间,LQFP64
CA69F16L3 16K空间,LQFP64
CA69F32L3 32K空间,LQFP64

CPU:1T 8051,速度比传统 8051 快 10 倍
Flash ROM8K/16K/32K 字节
RAM:外部 1K 字节,内部 256 字节
工作电压:VDD=2.2V~5.5V
振荡器
-高速外部晶振:1~20MHz
-低速外部晶振:32.768KHz
-内部 RC 晶振:1~5MHz 可调
精度可达 2%@25℃ DC=3.3V
62 个可编程端口 I/O,驱动电流可达 20mA
12 Touch key,可通过软件单独对每路调
节灵敏度(注意:触摸只能用于电池供电的产品)
支持 ISP,对片内进行软件升级和烧录
支持硬复位﹑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
检测复位和上电掉电复位
3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T0T1T2
3 个同步/异步串行接口 UART
1 个可编辑采样模式的采样计数器,可用于
遥控器脉冲信号采集
27 位看门狗定时器,8 位调节精度

RTC 计数器可计秒﹑分﹑时﹑星期和日期
一个通用 I2C 接口
-支持主从功能和多主机系统
-支持 I2C 的标准模式和快速模式
-支持 7/10 位从机地址
 SPI 同步外设接口,支持主/从工作模式
8 8 位可编程脉宽调制(PWM),其中 2
路可做任意时钟分频器
低电压检测功能(LVD
-配置检测 3.0/2.8/2.6/2.4/2.2/2.0/1.8V 电压
-可配置低电压时产生中断或复位
8 12 ADC
2 组模拟比较器,可单独编程阈值
LCD 驱动
-最高支持 8com X 32segm.
-可调节显示频率、驱动强度和对比度
-支持 1/8,1/4,1/3 三种 Duty 可选择
-支持 1/4,1/3,1/2 三种 Bias 可选择
 LED 驱动
-管脚驱动电流可达 20mA
-支持 8com X 10segm
中断源
-15 个有效中断源
-8 个可任选引脚的外部中断
-两级中断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MCU 低功耗特性
-支持外部 32.768K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支持分频系统时钟
-IDLE 模式,电流<20uA
-STOP 模式,电流<15uA
-正常模式,电流<1mA@Fcpu=3.6864MHz
工作温度:-10 ~ 70
封装类型:LQFP64/48(7X7MM)ROHS

楼主:
感兴趣的留言!

网友A:
我感兴趣

网友B:
69系列的应该是老库存了吧

是的,之前都是老客户在用,新客户没有推。现在反而这个芯片货源还充足一些

网友C:
规格书发出来看看

网友D:
发一些资料呗?

楼主:
加我微信13613006352

网友E(2022-06-14):
请问你说的这款芯片的资料有吗?可否发给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