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铁片和PCB铜皮形成电容来起振NE555,可行吗

楼主(2021-05-21):
用铁片和PCB铜皮形成电容来起振NE555,铁片接地,通过改变铁片与铜皮的距离改变电容量,使NE555停止工作,可行吗?

网友A:
电容量太小,可能555无法稳定起振

网友B:
需要先算算需要多大铁片和铜皮

网友C:
面积合适容量合适就可以

网友D:
有钱就可以

网友E:
不行,不可靠,先用电容实现了,再创新

网友F:
先根据你需要的大概容量,计算一下做电容的铜铁表面积、间距可调范围。也可以并联一个小容量的固定电容,自制的电容作为调整测试。

网友G:
拆过半导体收音机里调电台的密封双联电容器,那东东1厘米见方的铜片4~5层迭起来最大容量为270pf.谐振频率为550khz~1600khz.而555电路的振荡,线性段为10khz,差远了,不可行.可考虑用触摸开关电路.

网友H:
那得多大的尺寸啊,否则没法工作,555的最高工作频率可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