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3如何获取当前系统运行时钟?

楼主(2021-05-21):
AC78013如何获取当前系统运行时钟?,手册上没有看到读取相关寄存器的地方?类似于RCC_GetPCLK1Freq()

CKGEN_CTRL寄存器是可以读取当前选择的寄存器的,在参考手册第四章节有详细介绍

网友A:
如果只是想看看寄存器的配置结果,可以仿真的时候,把寄存器打开

网友B:
可以读寄存器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