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以太网模块和SMART200数据交换案例

楼主(2021-05-21):
远创智控这款以太网通讯模块,型号有MPI-ETH-YC01和PPI-ETH-YC01,适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MART S7-200、西门子数控840D、840DSL、合信、亿维PLC的PPI/MPI/PROFIBUS转以太网。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程序上下载、上位监控、设备联网和数据采集。支持与 S7-200SMART 、S7-1200/1500、S7-200/300/400的以太网接口进行通讯的功能和ModbusTCP主从站功能。不占用PLC编程口,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通过以太网对PLC数据监控和采集的同时,触摸屏可以通过扩展RS485口与PLC进行通讯。可以连非西门子触摸屏,如昆仑通态、威纶、台达、步等。

打开百度APP看高清图片
ETH-YC(高级版)包括四个型号:
(一)PPI-ETH-YC01Plus直通型
(二)PPI-ETH-YC01Plus 桥接型
(三)MPI-ETH-YC01Plus 直通型、
(四)MPI-ETH-YC01Plus 桥接型。
(1)PPI-ETH-YC01Plus 直通型:适用于西门子 S7200 系列、SMART 系列等 PLC 控制系统的的以太网通讯;其X2 的扩展接口可以连接支持多主站通讯的触摸屏(西门子品牌、PROFACE 品牌)和通讯电缆(西门子原装)。
(2) PPI-ETH-YC01Plus 桥接型:适用于西门子 S7200 系列、SMART 系列等 PLC 控制系统的的以太网通讯;其X2 的扩展接口可以连接不支持多主站通讯的触摸屏(国产触摸屏品牌:威纶通、步科、昆仑通泰、海泰克等)。
(3) MPI-ETH-YC01Plus直通型:适用于西门子 S7200/300/400 系列等 PLC 控制系统和西门子 840D、840D SL 数控系统的以太网通讯;其 X2 的扩展接口可以连接支持多主站通讯的触摸屏(西门子品牌、PROFACE 品牌)和通讯电缆(西门子原装)。
(4) MPI-ETH-YC01Plus 桥接型:适用于西门子 S7200/300/400 系列等 PLC 控制系统和西门子 840D、840D SL 数控系统的以太网通讯;其 X2 的扩展接口支持 Modbus 功能(支持Modbus 主站功能和 Modbus 从站功能),实现 PLC 与其他Modbus 设备的通讯。
本示例以S7-200(CPU224XP)与 SMART200 为例介绍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交换数据。
MPI-ETH-YC01Plus的DB9 公口(X1)连接S7-200 的 PPI 口,SMART200 自带以太网口与 ETH-YC01 的以太网口通过交换机连接,ETH-YC01 通过NETDevice 工具配置交换命令,实现实时高效的 S7-200 和SMART200 的数据交换。
一、配置ETH-YC01 以太网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NETDevice,点击【快速搜索】,搜索到 Plus 设备后,点击【修改设备参数】

2、新建客户机
https://f11.baidu.com/it/u=3496545319,143073933&fm=30&app=106&f=JPEG?w=614&h=379&s=455ACC320F9B744B06D9D1DE0000C0B3&access=215967316
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 0;
远程服务器的IP 地址为 SMART200 的IP 地址,这里设置为 192.168.1.69; 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 1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 10S;本地/远程TSAP
本地TSAP 可任意填写,远程 TSAP:包含两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标识访问的资源,01 是PG,02 是 OP,03 是 S7 单边(服务器模式),10(hex)及以上是S7 双边通讯。第二个字节是访问点,可能是 CPU 的槽号,CP 的槽号等等。

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3、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点击新建命令(SMART200 的VW100~VW108 读取 S7-200 的VW100~VW108);
选择[本地→远程],传输 5 个字;传输超时设置层 2S;
本地站点(S7-200)设置 ETH-YC01 所在总线的 PLC 的站地址,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 1 (对于S7200 而言,V 区对应DB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远程站点(SMART200)的PLC 地址无需设置,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 1,(对于SMART200 而言,V 区对应DB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点击【检查】按钮可进行规则检查,点击【确认】按钮即可生成命令;
4、客户机监视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 说明通信成功。
二验证数据交换
1、打开STEP7-Micro/WIN 的状态表,将 VW100~VW108 的数据分别修改为 1、2、3、4、5;

2、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200 的状态表,对VW100~VW108 进行数据监视;

3、两者数据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