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S20烧录问题?

楼主(2021-05-21):
N79E814AS20单片机是否能够用NU-LINK-ME仿真器烧录?ICP烧录软件所支持的8051系列单片机怎么一个单片机,

网友A(2022-11-23):
这是51内核的单片机啊,新唐link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串口烧录,我觉得是可以

网友C:
它应该不支持SWD接口了,新唐的nulink是SWD接口的

网友D:
你说的ICP是一个编程器吧,就跟ISP差不多,都是烧录的

网友E:
没用过这芯片,但是我觉得这芯片是不能用nulinkME了

网友F:
就8051的单片机啊,这是一个内核,8位的单片机而已

网友G:
不能支持nulink,但是支持ISP,这个烧录器是可以烧录N79E814AS20的

网友H:
不太建议楼主再玩51内核的MCU了,其实开发起来较为麻烦,而且性价比又不高

网友I:
ICP我也没用过,平时都是Jlink或者ISP烧录工具的

网友J:
ICP好像是在线电路编程,估计是跟仿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