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香橙派OrangePi PC Plus开发板连接5MP摄像头测试

楼主(2021-05-21):
1)测试用的摄像头型号为OV5640,香橙派官方适配的linux3.4和Linux5.4版本系统都支持该摄像头,下面以Linux5.4版本系统的测试为例。

2)首先将 Ov5640 摄像头转接板通过排线接到开发板的 CIS 摄像头接口上,接好摄 像头后再启动 linux 系统(不要在上电后再插入摄像头)

3) 进入系统后查看下 ov5640

4) 然后通过 v4l2-ctl(注意 v4l2 中的 l 是小写字母 l,不是数字 1)命令查看下 CSI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从下面的输出可知 USB 摄像头对应的设备节点为/dev/video0

5) 然后开始安装摄像头测试软件 motion

6) 修改/etc/default/motion 的配置,将 start_motion_daemon=no 修改为 start_motion_daemon=yes

7) 修改/etc/motion/motion.conf 的配置,设置分辨率为 640x480(其他分辨率目前 不支持)

8) 然后重新启动 motion 服务

9) 使用 motion 前请先确保 Orange Pi 开发板能正常连接网络,然后通过 ifconfig 命 令获取开发板的 IP 地址

10) 然后在火狐浏览器中输入【开发板的 IP 地址:8081】就能看到 ov5640 输出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