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BOOT0,BOOT1都接地后怎么选择启动模式?

楼主(2021-05-21):
BOOT0,BOOT1都接地后怎么选择启动模式?

网友A:
你是想临时修改一下启动模式吗,如果你的BOOT0和BOOT1是串了个电阻再接地的,那可以先用镊子之类的东西把BOOT脚和3.3V短接,然后复位芯片就可以了,启动模式只判断复位后那一瞬间BOOT脚的电平,启动之后BOOT脚的电平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