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roteus 仿真中使用IIC 外部eeprom会发送应答位吗

楼主(2021-05-21):
我用proteus仿真单片机与eeprom通信,在发送地址时,需要外部eeprom返回一个应答位检查,但是我再执行时发现,没有返回,请问各位proteus仿真中是不是不会返回应答位呀??

网友A(2023-01-09):
可能是这么回事儿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返回的操作吧

网友C:
你可以通过实物来实现的,仿真终究是仿真,还是差点

网友D:
我没用过proteus仿真,感觉不是很稳

网友E:
你可以用实际的电路进行程序测试的呀

网友F:
响应啥的这好像是不会返回吧

网友G:
   是不是proteus仿真指支持MCU,不支持器件的工作流程呢?

网友H:
按理来说应该能返回应答位啊

网友I:
正常操作来说是不会这样的,使能有应答的才对啊

网友J:
你可以试试直接写入数据试试,而不是应答之后再写数据,看看时序对不对就行吧

网友K:
可能是没有应答位吧

网友L:
你程序能贴出来不?看看程序逻辑呗,看看应答部分能不能优化一下

网友M:
其实你可以网上找找关于eeprom的例程,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M:
不知道是否能有返回应答,但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仿真出了问题的

网友N:
会有外部的应答信号。

网友O:
可能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就是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P:
proteus 仿真有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Q:
proteus 仿真有问题吧。

网友R:
proteus 仿真的bug太多了。

网友S:
proteus 仿真问题很多的

网友T:
这个仿真都是理想化的结果。

网友S:
可以通过实物来实现,也可能是没有应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