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我有个4012的232代码,改成485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1-05-21):
dspic4012的串口设定和51有神魔不同吗,接收一次,第2次就不中断了,几个连在一起
有可能是哪里问题?网上说转换和接收需要时间,我用的是硬件转换,在51系统中很正常,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A:
232改成485出的问题?检查下串口接收脚是否有波形。
串口中断清标志了吗?

网友B:
那基本就是没有清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