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万用表竟然坏了!

楼主:
万用表型号UT51,二极管功能不响了。看屏幕是好的,导通时显示声音符号,但其实没声音。
拆开看看,没啥线索。
手头只有另外一个更简陋的 T-33表,想测压电片上有没电压。可无论 UT51 的两个笔是否搭在一起,T-33都显示 -1,测试失败!
难道是压电片坏了?谢谢!

多谢诸位关注,换电池后就叫了。

网友A(2021-05-21):
压电片坏的可能性非常低。  应该是别的地方损坏了。

网友B:
最早的UT71C用了三五年,坏掉后又新买了两个UT71C/D都是不到一年坏掉,不死心现在换了个充电UT171B,目前看除了有显示亮度调动的小BUG,其它还好。值得一提的是这款UT171B万用表精度非常高!

网友C:
试试蜂鸣器能代换吗

网友D:
压电片如果没有受机械外力损伤,一般不会坏。楼主图片压电片中间的焊线是裸线,会不会不注意压着边缘的铜箔上短路了。如果没有,查一下前级驱动。

网友E:
压电片只要两端的交流高电压还有,就算裂了也不至于一点声音都没有,查一下升压电感和驱动它的三极管有没有虚焊开路或失效。

网友F:
可以查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UT71C用了三五年,坏掉后又新买了两个UT71C/D都是不到一年坏掉,不死心现在换了个充电UT171B,目前看 ...

长期用精度怎样。

网友H:
用另一块电压档已知完好的表测试一下蜂鸣片两端的电压,压电蜂鸣片极少损坏,除非长期严重受潮导致表面镀层脱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长期用精度怎样。

才用几个月,目前精度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