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232接口如何做隔离?TX能给小电池或者电容充电吗?

楼主(2021-05-21):
有一个RS232接口,只有TX,RX,GND,没有电源,如何做到隔离?  另,TX线正常时是负电,怎么能转成正电尝试给电池充电呢?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把电池接上去相当于接了一个负载,你确定这不会影响通信?

网友B:
隔离则隔离的对侧需要独立的电源,没有电源只能串口窃电并通过隔离型DCDC供电,这样的成本可比较高,且对负载有严格要求,不能过载。

网友B:
串口窃电是从不用的RTS、DTR之类的引脚窃取电能,从TX端窃可获得的能量实在太小。输出负压时需要用开关电容法或电感储能法来转换极性,用来给电池充电可不合适。

楼主(2021-06-30):
引用 网友B:
串口窃电是从不用的RTS、DTR之类的引脚窃取电能,从TX端窃可获得的能量实在太小。输出负压时需要用开关电容 ...

这个帖子当时没有提醒啊,不知道咋回事。串口窃电我看过一家做了,加了超级电容0.1F,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芯片基本看不出来是什么,开关电容法和电感储能法能否详细说说,给个电路图之类的,非常感谢

开关电容法和电感储能法就是开关电源的两种结构,典型例如232接口片内置的升压和负压电源,此为开关电容类开关电源,电感储能法就是一般说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