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集电极输出如何做短路保护

楼主(2021-05-21):
-40℃~130℃工作环境下,三极管开集电极输出如何做短路保护功能

如图所示,最高工作电压为32V,上拉1K电阻负载,但是当1K负载短路后,NPN三极管会烧掉,如何避免短路烧三极管?

@xmar :好的,谢谢指教
很简单,在NPN三极管发射极e串联一个100R电阻即可。
@ningling_21 :不行呀,一次性的元件。楼下坛友的见解应该可以。
1K电阻串保险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回复过短路跳脱保护电路:侦测负载是否短路或者电阻值过低,之后不驱动晶体管。 ...

有劳坛友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回复过短路跳脱保护电路:侦测负载是否短路或者电阻值过低,之后不驱动晶体管。 ...

这种方式是否实验,有没有可能负载电阻小的情况下,Q1一直打不开

网友C:
后级输入是什么?不会只驱动一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级输入是什么?不会只驱动一只电阻吧?

取电位信号

网友C:
如果只是判断32V和地电位,可在后级电路上下功夫,将判别门限提高,比如32V和5V甚至15V等,这样可在晶体管的集电极输出处简单串一电阻解决问题,后级电路判别两个电阻的分压值和32V的差别即可。
另外一个办法是在1K电阻下方再串一个保护电阻,这样的好处是不必改后级电路。保护电阻布置在合适的地方,确保不会短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判断32V和地电位,可在后级电路上下功夫,将判别门限提高,比如32V和5V甚至15V等,这样可在晶体 ...

保护电阻的选取有什么依据吗?还望坛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护电阻的选取有什么依据吗?还望坛友讲解一下,谢谢。

1K电阻短路时电流不超过晶体管耐受的极限并留取适当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电阻短路时电流不超过晶体管耐受的极限并留取适当余量。

收到,谢谢

网友D:
后级取电平信号,输入阻抗应该较大,32v对于1k负载电阻,电流都达到32mA。
复杂点就串电流取样电阻,放大后,跟阈值比较,整个PMOS开关,关断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