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大公约数的可恼中文翻译

楼主(2021-05-22):
AC, CD, HC

关于HCF 和 GCD,刚才看本中文翻译书,根本看不懂,说法明显有误,再一查中英文翻译,发现居然 翻译问题。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术语,中文翻译居然是一摸一样的,都是翻译成最大公约数:

下图这种翻译法,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告诉读者,两者是一回事!!

一个可恼的翻译,折磨了我20多分钟。

楼主:
这两个术语,数值上一般是不相等的,举个例子:

当x=4时,HCF的数值是4,但是GCD的数值是12.

所以,如果中文书籍,统一把两者称作最大公约数,读者一定会晕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A:
最大公约数

楼主:
老夫发帖之前,已经搜过了。

想知道广大群众是怎么想的,百度一下就知道民意了,这是我百度的目的。

学习知识,我是不可能依靠百度的。

网友A:
LZ不仅英文极差,且连中学数学都不及格!

网友A:
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概念几乎任何一个合格的中学生都知道。LZ关于最大公约数居然搞出两个不同的东西,可见其基础之差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概念几乎任何一个合格的中学生都知道。LZ关于最大公约数居然搞出两个不同的东西,可 ...

你要是看百度上说是一样的,也跟风说一样,那就一样吧,以你嘴为定!和你抬杠能值几毛钱?

楼主:
科普初中代数:

初三代数说到多项式时,提到了factor--因子,但是当时说的非常粗略,具体说来,某个表达式为因子的充要条件是:
1,这个因子必须是相对于变量而言的有理整式!
2,某个有理整函数A,其因子为F,则两者之间要满足关系式A=GF,其中G也是整式!

也就是,因子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变量而言的,这个变量可以整除A!!

例如5x(x-y),其因子是x和(x-y),我们不会看它数值5的,但是一旦F是A的因子,那么对于常数C,则有CF也一定是A的因子,所以我们认为F和CF本质上是相同的因子。
所以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说2x和(x-y)也是A的因子,也可以说-2x和(x-y)也是A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