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在电源端口浪涌电流防护中的应用

楼主(2021-05-22):
电源是所有电子/电力设备(以下简称设备)的心脏,为设备的工作提供其所需要的能量。

  因为设备的不同,所以需要的电源输出端口也是有所区别的。

  另外多数设备又有个相同的问题:电源端口会受到浪涌电流的威胁。

  当然FAE工程师们也会根据设备电源端口的防护等级,进行过流防护方案的设计。

  所以本篇的重点在基于自恢复保险丝的电源端口作过流保护的解决方案及电源端口过流防护器件的选型。

  对电流过大的保护可以使用保险丝或者自恢复PTTC(聚合正温度系数)器件的形式。

  决定到底是使用PTTC器件还是使用一次性的保险丝取决于电源端口过流防护方案的设计,该设备可能接触到的危险的类别,以及相关的安全要求。

  PTTC器件通常被运用于启动时有高瞬间起峰电流的电路。PTTC元件能适应瞬间起峰电流,可帮助降低保险丝烧断的损害。

  保险丝则很合适于那些不希望自恢复的电路设计中,或者适于只有在系统失败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故障的电路中。当用软启动的电路来限制瞬间起峰电流时,使用它们也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自恢复保险丝又称为高分子聚合物正温度热敏电阻PTC,是由聚合物与导电粒子等构成。

  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或器件处于正常环境温度)时,PTC自恢复保险丝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过电流通过(或环境温度升高)时,大电流(或环境温度升高)所产生的热量使聚合物迅速膨胀,也就切断了导电粒子所构成的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电流(超温状态)消失后,聚合物冷却,体积恢复正常,其中导电粒子又重新构成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又呈初始的低阻状态。

  在正常工作状态自恢复保险管的发热很小,在异常工作状态它的发热很高阻值就很大,也就限制了通过它的电流,从而起到了保护作用。此时在具体的电路中,可以选择:

  1、分路保护。一般LED灯是分成很多串接支路。我们可以在每个支路的前面加一支PPTC器件分别进行保护。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精确性高,保护的可靠性好。

  2、总体保护。在所有支路的前面加接一支PPTC器件,对整灯进行保护。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简单,不占体积。对于民用产品来说,这种保护在实际使用中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另外,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可提供电源端口在达到使用期限时的保护和精密元器件的故障保护。自复保险丝具有可自动复原的性能,可减少产品的返修和服务的次数,从而降低成本。自复保险丝的体积小,在电路板上占用的空间小,便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