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HK MCU 提供 Linux 下开发及烧录工具吗?

楼主(2021-05-22):
如题:HK MCU 提供 Linux 下开发及烧录工具吗?
由于用的是 Linux 系统,各种东西也迁移到 Linux  下,目前在 Linux 下使用 Segger 的 JLink Soft (新版本 Jlink 软件  > v7.0 是支持 CMSIS-DAP )工具和 OpenOCD 的 CMSIS-DAP 调试及烧录。

网友A(2022-04-30):
请问楼主找到解决方式了吗?我在Linux使用OpenOCD CMSIS-DAP工具

目前是开了一个Windows虚拟机映射了烧录所需要的文件,使用Keil烧录,调试之类的都不行.

网友B:
如果不开发linux,还是用win更大众点,
之前也是装了llnux,后来又换回windows老

网友C(2022-06-02):
可以使用keil开发的吧。

网友D:
Linux 和windows不一样的吗?

网友E:
HK MCU可靠吗?

网友F:
应该是arm的开发工具吧。

网友G:
楼主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H:
CMSIS-DAP 有时候会报错的。

网友I:
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J(2022-09-12):
参考这个
https://github.com/IOsetting/hk32f030m-template
Linux下使用 GNU GCC Arm Embedded Toolchain工具链和JLink烧录的开发环境

网友K:
虽然各家的MCU的内核都是ARM核,但Flash的烧录算法各家都不同,OpenOCD内置的烧录算法有限。
可以用pyOCD,它支持基于Keil的烧录算法,那么只要MCU支持Keil,则pyOCD都支持烧录和调试且可以在Linux上跑。

网友L:
如果是HK32F030、HK32F103对标ST的型号,可以直接用ST的工具,型号选择ST的对应型号,用我们的芯片

网友M:
请问楼主找到了嘛?能具体点讲解一下嘛

楼主(2022-12-30):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找到了嘛?能具体点讲解一下嘛

用 st32cubeide

楼主:
可以到 aur.archlinux.org 那边找找,有一些包可以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到 aur.archlinux.org 那边找找,有一些包可以用。

感谢!分享!

网友N:
在Linux下搞开发,有点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