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83的DMA不能自动加载的问题,导致脉冲不能同步,感谢

楼主:
如题,需要使用DMA传输600个数据到PWM比较寄存器。
传输完600个数据后,能自动重传吗? 没找到解决办法,哪位大神做过?分享一下,感谢!
目前是传输完之后中断,在中断里加载数据。用示波器发现还有2个数据未传完就中断了,是不是防止时间滞后的?在中断里提前加载?
理论上可防止滞后,但实际上不行啊,20秒之后,输出脉冲就不同步了,差300uS之多。

楼主(2021-05-22):
开始脉冲是同步的

楼主:
后面不同步了

楼主:
初始化代码

楼主:
DMA中断函数

楼主:
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是因为需要程序加载而产生的滞后,理论上不会,因为提前中断重载的。为什么几个通道同步功能不起作用呢?

网友A:
请用PDMA scatter mode. 中断後软体加载会花一些时间。
PDMA scatter mode. 是用硬件存取的方式

网友B:
理论上都加载完毕才会中断的呀,为什么没加载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