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 提供 Linux 下的开发调试和下载吗?

楼主(2021-05-22):
WCH 提供 Linux 下的开发调试和下载吗?
看 MounRiver Studio 官网写的是基于Eclipse GNU版本开发,再提供一个 Linux 包很困难吗?

网友A:
我之前也为了这事情发过帖子。MounRiver 和 WCH-Link 用的 OpenOCD 现在都是盗版软件,这两家必须将这两款软件中 GPL 部分的源码放出来,不然所有使用 WCH 32 位平台的人都有法律风险。

网友B:
您好,Linux下的开发工具正在开发中,MounRiver 团队近期将会提供,如有需要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工具开发完成后便即使和您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Linux下的开发工具正在开发中,MounRiver 团队近期将会提供,如有需要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工具开 ...

最好也能授权给用户打包的权限,我可以将其打包到 Arch Linux 的 AUR 仓库,
这是 ChipOn 的开发工具链打包的脚本:https://bbs.21ic.com/icview-3134530-1-1.html
如果你们能提供的安装包再好不过,不能的话,只有二进制工具链也可以,相关的安装说明和配置及依赖包写清楚,我这边就能根据你们写的文档进行相应的打包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Linux下的开发工具正在开发中,MounRiver 团队近期将会提供,如有需要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工具开 ...

你们有相应的 谈论群或其他沟通方式吗

@WCHTech2 :已发邮件回复。
Mounriver 团队邮箱:support@mounriv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为了这事情发过帖子。MounRiver 和 WCH-Link 用的 OpenOCD 现在都是盗版软件,这两家必须将这两款 ...

最好是直接使用 官方的 OpenOCD 就能避免很多麻烦了,要是自己魔改一个 OpenOCD 就是个**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是直接使用 官方的 OpenOCD 就能避免很多麻烦了,要是自己魔改一个 OpenOCD 就是个**烦了。 ...

直接把源码贡献给上游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C:
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linu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源码贡献给上游不就可以了嘛

可能是魔改的比较多,和上游产生一些冲突了吧,也有版权相关的内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魔改的比较多,和上游产生一些冲突了吧,也有版权相关的内容吧

版权问题其实是一刀切的:OpenOCD 是 GPLv2 的软件,任何人打包分发都必须附带可以编译出实际程序的完整源代码。如果沁恒 WCH-Link 上位机源代码不能公开,那么依照著作权法和 GPLv2 协议 WCH-Link 就不可以使用 OpenOCD 的任何一行源代码,而沁恒必须完全抛弃 OpenOCD 从零开始重新自行开发调试器软件,甚至有必要接受第三方代码合规性与合法性审核。如果沁恒想要用 OpenOCD,那么 WCH-Link 上位机源代码必须公开,随沁恒打包分发的 OpenOCD 一同分发。
魔改多这一点就要和上游配合了。

网友D:
恩 需要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

网友E:
习惯了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