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hipON IDE_PRO For KungFu 32 允许用户打包到 Linux 应用商店吗?

楼主(2021-05-22):
ChipON IDE_PRO For KungFu 32 允许用户打包到 Linux 应用商店吗?
准备将 ChipON IDE_PRO For KungFu 32 打包到 Arch User Repository 应用商店,不知道官方允不允许用户将其打包(不会修改源码,打包文件也是公开的)官方和用户都可以查阅。

有用 Arch 系 linux 的用户可以通过 AUR 仓库直接安装,
比较省事省时,也不用手动配置什么环境,
打包的时候就配置好了,安装就可以用了,
官方给的压缩包不是很好用还要手动配置一些文件
有打包导致的问题可以到 AUR 的仓库地址留言,便于跟踪处理。论坛上不一定会看到。
由于没有官方的编程器设备,无法验证 chipon-program32 编程器的包是否能正常使用。

AUR 仓库: https://aur.archlinux.org/packages/chipon/
编译好的包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taotieren/arch_aur/releases/tag/1.0.17-7

打包脚本 PKGBUILD
# Maintainer: taotieren <admin@taotieren.com>

pkgbase=chipon
pkgname=($pkgbase{,-jre,-ide32,-program32,-cc32,-driver,-usart-async2,-librxtx,-rxtx-2})
pkgver=1.0.17
pkgrel=7
arch=('x86_64')
url='https://www.chipon-ic.com'
license=('unknow')
groups=('chipon')
#provides=()
#conflicts=()
depends=()
makedepends=('unarchiver')

source=("${pkgbase}.zip::${url}/upload/file/20210413/67c90ef0-da85-4f9c-aacd-4e1056f0d1c8.zip"
        "${pkgbase}.png::${url}/images/**.png"
        "chipon-program32.install"
        "chipon-driver.install")

sha256sums=('c0a4469b78618712c75802a33a06f64f8f01bec1b6629af75a85095f8f8ecbc1'
            '2879a8063a7037ca8658ffcb96c8611274decc3c0fe2a97a5918f896451b7dbd'
            '6a2196796a9cf54f0696a2ee3621d5b8af8bc5aa24aee40bc8f6d9309639fac8'
            'e7ab8cea2aacbda3122e15da4c9d0833784f2c84f9b93333705e24b6056e8d34')

prepare() {
    unar -e GBK "${srcdir}/${pkgbase}.zip"
    unar -e GBK "${srcdir}/I01 jre1.7u80_rxtx.zip"
    unar -e GBK "${srcdir}/I02 ChipONCC32_${pkgver}.zip"
    unar -e GBK "${srcdir}/I02 chiponide32_${pkgver}.zip"
    unar -e GBK "${srcdir}/I03 chiponprogram32_${pkgver}.zip"
    unar -e GBK "${srcdir}/I04 Driver.zip"
    unar -e GBK "${srcdir}/I04 USART_Async2.zip"
    unar -e GBK "${srcdir}/I04 librxtx-linux-x64.zip"
    unar -e GBK "${srcdir}/I04 rxtx-2.2pre2.zip"
}

package_chipon() {
    pkgdesc="KungFu32 系列 32 位 MCU 设计的 IDE(集成开发环境),内置编译器、汇编器,支持调试。KungFu32 产品上位机编程软件,支持查空、读取、编程、在线编程、脱机编程、自增编程等;支持加载并查看修改 HEX 文件等操作。"
    depends=($pkgbase{-jre,-ide32,-program32,-cc32,-driver,-usart-async2,-librxtx,-rxtx-2})
}

package_chipon-jre() {
    pkgdesc="KungFu32 产品上位机编程软件, JRE 运行环境"

    _pkgname="jre"

    install -dm755 "${pkgdir}/opt/${pkgbase}" \
                   "${pkgdir}/opt/${pkgbase}/chiponide32" \
                   "${pkgdir}/opt/${pkgbase}/chiponprogram32"

    cp -r "${srcdir}/${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
    ln -sf "/opt/${pkgbase}/${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chiponide32/jre"
    ln -sf "/opt/${pkgbase}/${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chiponprogram32/jre"
}

package_chipon-ide32() {
    export LC_CTYPE="zh_CN.UTF-8"
    pkgdesc="KungFu32 系列 32 位 MCU 设计的 IDE(集成开发环境),内置编译器、汇编器,支持调试"
    _pkgname="chiponide32"

    install -dm755 "${pkgdir}/opt/${pkgbase}"

    cp -r "${srcdir}/${pkgbase}/01 ChipON KungFu32 开发工具安装Linux版 V1.1.pdf" "${pkgdir}/opt/${pkgbase}/01 ChipON KungFu32 开发工具安装Linux版 V1.1.pdf"
    cp -r "${srcdir}/${pkgbase}/ChipON KF32 Linux系统免IDE工具使用说明文档V1.2.pdf" "${pkgdir}/opt/${pkgbase}/ChipON KF32 Linux系统免IDE工具使用说明文档V1.2.pdf"
    cp -r "${srcdir}/${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

    install -Dm644 "${srcdir}/${pkgbase}.png" "${pkgdir}/usr/share/pixmaps/${_pkgname}.png"

    install -Dm755 /dev/stdin "${pkgdir}/usr/bin/${_pkgname}" << EOF
#!/bin/env bash
export JAVA_HOME=/opt/${pkgbase}/${_pkgname}/jre
export KungFu32Tool_HOME=/opt/${pkgbase}/ChipONCC32
export PATH=$JAVA_HOME:$KungFu32Tool_HOME:$PATH
/opt/${pkgbase}/${_pkgname}/${_pkgname}
EOF

    install -Dm644 /dev/stdin "$pkgdir/usr/share/applications/${_pkgname}.desktop" << EOF
[Desktop Entry]
Version=${pkgver}
Name=${_pkgname}
Comment=${_pkgname}
GenericName=${_pkgname}
Exec=env GDK_BACKEND=x11 ${_pkgname} %F
Path=/opt/${pkgbase}/${_pkgname}
Terminal=false
StartupNotify=true
Type=Application
Categories=Development
EOF

}

package_chipon-program32() {
    pkgdesc="KungFu32 产品上位机编程软件,支持查空、读取、编程、在线编程、脱机编程、自增编程等;支持加载并查看修改 HEX 文件等操作。"
    depends=("uucp")
    install=chipon-program32.install
    _pkgname="chiponprogram32"

    install -dm755 "${pkgdir}/opt/${pkgbase}"
    install -dm777 "${pkgdir}/opt/${pkgbase}/kf32pro_ws"

    cp -r "${srcdir}/${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

    install -Dm644 "${srcdir}/${pkgbase}.png" "${pkgdir}/usr/share/pixmaps/${_pkgname}.png"

    install -Dm755 /dev/stdin "${pkgdir}/usr/bin/${_pkgname}" << EOF
#!/bin/env bash
export JAVA_HOME=/opt/${pkgbase}/${_pkgname}/jre
export KungFu32Tool_HOME=/opt/${pkgbase}/ChipONCC32
export PATH=$JAVA_HOME:$KungFu32Tool_HOME:$PATH
/opt/${pkgbase}/${_pkgname}/${_pkgname}
EOF

    install -Dm644 /dev/stdin "$pkgdir/usr/share/applications/${_pkgname}.desktop" << EOF
[Desktop Entry]
Version=${pkgver}
Name=${_pkgname}
Comment=${_pkgname}
GenericName=${_pkgname}
Exec=env GDK_BACKEND=x11 ${_pkgname} %F
Path=/opt/${pkgbase}/${_pkgname}
Terminal=false
StartupNotify=true
Type=Application
Categories=Development
EOF

}

package_chipon-cc32() {
    pkgdesc="KungFu32 系列 32 位 MCU 设计的 IDE(集成开发环境)的编译器、汇编器,支持调试"

    _pkgname="ChipONCC32"

    install -dm755 "${pkgdir}/opt/${pkgbase}"

    cp -r "${srcdir}/${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
}

package_chipon-driver() {
    pkgdesc="KungFu32 产品上位机编程软件的驱动(udev rules)"
    install=chipon-driver.install

    _pkgname="Driver"

    install -Dm644 "${srcdir}/${_pkgname}/49-kungfu32_udev.rules" "${pkgdir}/usr/lib/udev/rules.d/49-kungfu32_udev.rules"

    install -dm755 "${pkgdir}/etc/udev/rules.d/"
    ln -sf "/usr/lib/udev/rules.d/49-kungfu32_udev.rules" "${pkgdir}/etc/udev/rules.d/49-kungfu32_udev.rules"
}

package_chipon-usart-async2() {
    pkgdesc="KungFu32 USART Demo"

    _pkgname="USART_Async2"

    install -dm755 "${pkgdir}/opt/${pkgbase}" \

    cp -r "${srcdir}/${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
}

package_chipon-librxtx() {
    pkgdesc="KungFu32 产品上位机编程软件,RXTX 操作库: IDE 和 PRO 软件使用编程调试器或串口实现和芯片的数据交换"

    _pkgname="I04 librxtx-linux-x64"

    install -dm755 "${pkgdir}/opt/${pkgbase}" \
                   "${pkgdir}/opt/${pkgbase}/jre/lib/amd64"

    cp -r "${srcdir}/${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

    for so in "${pkgdir}/opt/${pkgbase}/${_pkgname}/*.{so,la}"; do
        ln -sf "/opt/${pkgbase}/${_pkgname}/$so" "${pkgdir}/opt/${pkgbase}/jre/lib/amd64"
    done
}

package_chipon-rxtx-2() {
    pkgdesc="KungFu32 产品上位机编程软件,RXTX jar 操作库: IDE 和 PRO 软件使用编程调试器或串口实现和芯片的数据交换"

    _pkgname="rxtx-2.2pre2"

    install -dm755 "${pkgdir}/opt/${pkgbase}" \
                   "${pkgdir}/opt/${pkgbase}/jre/lib"

    cp -r "${srcdir}/${_pkgname}" "${pkgdir}/opt/${pkgbase}"
    ln -sf "/opt/${pkgbase}/${_pkgname}/RXTXcomm.jar" "${pkgdir}/opt/${pkgbase}/jre/lib/RXTXcomm.jar"
}

# chipon-driver.install

chipon_driver () {
    echo "If rules fail to reload automatically, you can refresh udev rules with the comman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
    echo "如果规则无法自动重新加载,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刷新 udev 规则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
    echo "Arch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echo "Arch 自动配置中"
    udevadm control --reload
}

post_install() {
    chipon_driver
}

#pre_upgrade() {
#
#}

post_upgrade() {
    chipon_driver
}

#pre_remove() {
#
#}

post_remove() {
    chipon_driver
}

# chipon-program32.install

chipon_program32 () {
    echo "User read and write authorization"
    echo "用户读写授权"
    echo "Add users to uucp group: sudo gpasswd -a \`whoami\` uucp"
    echo "Add users to lock group: sudo gpasswd -a \`whoami\` lock"
    echo "添加用户到 uucp 组: sudo gpasswd -a \`whoami\` uucp"
    echo "添加用户到 lock 组: sudo gpasswd -a \`whoami\` lock"
    echo "Delete users to uucp group: sudo gpasswd -d \`whoami\` uucp"
    echo "Delete users to lock group: sudo gpasswd -d \`whoami\` lock"
    echo "Note: configure uucp and lock under CentOS, configure uucp under Ubuntu"
    echo "注:CentOS 下配置 uucp 与 lock,ubuntu 下配置 uucp。 Arch Linux 下配置 uucp 组,lock 组已弃用。"
}

post_install() {
    chipon_program32
}

# pre_upgrade() {
#
# }

post_upgrade() {
    chipon_program32
}

# pre_remove() {
#
# }

post_remove() {
    chipon_program32
}

楼主:
工程编译测试

*** 日期:2021年5月23日星期日中国标准时间上午9时43分17秒

*** 平台详细信息:

*** 系统属性:
awt.toolkit=sun.awt.X11.XToolkit
eclipse.application=org.eclipse.ui.ide.workbench
eclipse.commands=-os
linux
-ws
gtk
-arch
x86_64
-showsplash
-launcher
/opt/chipon/chiponide32/chiponide32
-name
Chiponide32
--launcher.library
/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gtk.linux.x86_64_1.1.100.v20110505/eclipse_1407.so
-startup
/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launcher.overrideVmargs
-exitdata
5803a
-nl
zh_CN
-vm
/opt/chipon/chiponide32/jre/bin/java
eclipse.home.location=file:/opt/chipon/chiponide32/
eclipse.launcher=/opt/chipon/chiponide32/chiponide32
eclipse.launcher.name=Chiponide32
eclipse.p2.data.area=@config.dir/../p2
eclipse.product=com.chipon32.chiponide.core.product
eclipse.startTime=1621734166712
eclipse.vm=/opt/chipon/chiponide32/jre/bin/java
eclipse.vmargs=-jar
/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file=profile
file.encoding=UTF-8
file.encoding.pkg=sun.io
file.separator=/
java.awt.graphicsenv=sun.awt.X11GraphicsEnvironment
java.awt.printerjob=sun.print.PSPrinterJob
java.class.path=/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java.class.version=51.0
java.endorsed.dirs=/opt/chipon/jre/lib/endorsed
java.ext.dirs=/opt/chipon/jre/lib/ext:/usr/java/packages/lib/ext
java.home=/opt/chipon/jre
java.io.tmpdir=/tmp
java.library.path=/opt/oce/lib:/usr/java/packages/lib/amd64:/usr/lib64:/lib64:/lib:/usr/lib
java.runtime.name=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java.runtime.version=1.7.0_80-b15
java.specification.name=Java Platform API Specification
java.specification.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specification.version=1.7
java.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vendor.url=http://java.oracle.com/
java.vendor.url.bug=http://bugreport.sun.com/bugreport/
java.version=1.7.0_80
java.vm.info=mixed mode
java.vm.name=Java HotSpot(TM) 64-Bit Server VM
java.vm.specification.name=Java Virtual Machine Specification
java.vm.specification.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vm.specification.version=1.7
java.vm.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vm.version=24.80-b11
line.separator=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splash.location=/home/taotieren/.eclipse/1733221669/configuration/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com.chipon32.chiponide.core_1.0.0.202104131309/splash.bmp
org.eclipse.update.reconcile=false
org.osgi.framework.executionenvironment=OSGi/Minimum-1.0,OSGi/Minimum-1.1,OSGi/Minimum-1.2,JRE-1.1,J2SE-1.2,J2SE-1.3,J2SE-1.4,J2SE-1.5,JavaSE-1.6,JavaSE-1.7
org.osgi.framework.language=zh
org.osgi.framework.os.name=Linux
org.osgi.framework.os.version=5.12.5
org.osgi.framework.processor=x86-64
org.osgi.framework.system.capabilities=osgi.ee; osgi.ee="OSGi/Minimum"; version:List<Version>="1.0, 1.1, 1.2",osgi.ee; osgi.ee="JavaSE"; version:List<Version>="1.0, 1.1, 1.2, 1.3, 1.4, 1.5, 1.6, 1.7"
org.osgi.framework.system.packages=javax.accessibility,javax.activation,javax.activity,javax.annotation,javax.annotation.processing,javax.crypto,javax.crypto.interfaces,javax.crypto.spec,javax.imageio,javax.imageio.event,javax.imageio.metadata,javax.imageio.plugins.bmp,javax.imageio.plugins.jpeg,javax.imageio.spi,javax.imageio.stream,javax.jws,javax.jws.soap,javax.lang.model,javax.lang.model.element,javax.lang.model.type,javax.lang.model.util,javax.management,javax.management.event,javax.management.loading,javax.management.modelmbean,javax.management.monitor,javax.management.namespace,javax.management.openmbean,javax.management.relation,javax.management.remote,javax.management.remote.rmi,javax.management.timer,javax.naming,javax.naming.directory,javax.naming.event,javax.naming.ldap,javax.naming.spi,javax.net,javax.net.ssl,javax.print,javax.print.attribute,javax.print.attribute.standard,javax.print.event,javax.rmi,javax.rmi.CORBA,javax.rmi.ssl,javax.script,javax.security.auth,javax.security.auth.callback,javax.security.auth.kerberos,javax.security.auth.login,javax.security.auth.spi,javax.security.auth.x500,javax.security.cert,javax.security.sasl,javax.sound.midi,javax.sound.midi.spi,javax.sound.sampled,javax.sound.sampled.spi,javax.sql,javax.sql.rowset,javax.sql.rowset.serial,javax.sql.rowset.spi,javax.swing,javax.swing.border,javax.swing.colorchooser,javax.swing.event,javax.swing.filechooser,javax.swing.plaf,javax.swing.plaf.basic,javax.swing.plaf.metal,javax.swing.plaf.multi,javax.swing.plaf.nimbus,javax.swing.plaf.synth,javax.swing.table,javax.swing.text,javax.swing.text.html,javax.swing.text.html.parser,javax.swing.text.rtf,javax.swing.tree,javax.swing.undo,javax.tools,javax.transaction,javax.transaction.xa,javax.xml,javax.xml.bind,javax.xml.bind.annotation,javax.xml.bind.annotation.adapters,javax.xml.bind.attachment,javax.xml.bind.helpers,javax.xml.bind.util,javax.xml.crypto,javax.xml.crypto.dom,javax.xml.crypto.dsig,javax.xml.crypto.dsig.dom,javax.xml.crypto.dsig.keyinfo,javax.xml.crypto.dsig.spec,javax.xml.datatype,javax.xml.namespace,javax.xml.parsers,javax.xml.soap,javax.xml.stream,javax.xml.stream.events,javax.xml.stream.util,javax.xml.transform,javax.xml.transform.dom,javax.xml.transform.sax,javax.xml.transform.stax,javax.xml.transform.stream,javax.xml.validation,javax.xml.ws,javax.xml.ws.handler,javax.xml.ws.handler.soap,javax.xml.ws.http,javax.xml.ws.soap,javax.xml.ws.spi,javax.xml.ws.spi.http,javax.xml.ws.wsaddressing,javax.xml.xpath,org.ietf.jgss,org.omg.CORBA,org.omg.CORBA_2_3,org.omg.CORBA_2_3.portable,org.omg.CORBA.DynAnyPackage,org.omg.CORBA.ORBPackage,org.omg.CORBA.portable,org.omg.CORBA.TypeCodePackage,org.omg.CosNaming,org.omg.CosNaming.NamingContextExtPackage,org.omg.CosNaming.NamingContextPackage,org.omg.Dynamic,org.omg.DynamicAny,org.omg.DynamicAny.DynAnyFactoryPackage,org.omg.DynamicAny.DynAnyPackage,org.omg.IOP,org.omg.IOP.CodecFactoryPackage,org.omg.IOP.CodecPackage,org.omg.Messaging,org.omg.PortableInterceptor,org.omg.PortableInterceptor.ORBInitInfo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org.omg.PortableServer.Current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POAManager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POA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portable,org.omg.PortableServer.ServantLocatorPackage,org.omg.SendingContext,org.omg.stub.java.rmi,org.w3c.dom,org.w3c.dom.bootstrap,org.w3c.dom.css,org.w3c.dom.events,org.w3c.dom.html,org.w3c.dom.ls,org.w3c.dom.ranges,org.w3c.dom.stylesheets,org.w3c.dom.traversal,org.w3c.dom.views,org.w3c.dom.xpath,org.xml.sax,org.xml.sax.ext,org.xml.sax.helpers
org.osgi.framework.uuid=108ee22c-68bb-001b-1b2b-be240034ce44
org.osgi.framework.vendor=Eclipse
org.osgi.framework.version=1.6.0
org.osgi.supports.framework.extension=true
org.osgi.supports.framework.fragment=true
org.osgi.supports.framework.requirebundle=true
os.arch=amd64
os.name=Linux
os.version=5.12.5-1-ck-haswell
osgi.arch=x86_64
osgi.bundles=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servi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reference:file:com.chipon32.chiponide.core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chiponide.core.nl_zh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chiponide.ui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chiponide.ui.nl_zh_1.0.0.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configbit.ui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debug.core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debug.ui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debug.ui.nl_zh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hex.core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util.ui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util.ui.nl_zh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ide.hex.ui_2.0.0.IDE.jar@4,reference:file:com.ibm.icu_4.4.2.v20110823.jar@4,reference:file:gnu.io.rxtx_2.1.7.4_v20071016.jar@4,reference:file:javax.servlet_2.5.0.v201103041518.jar@4,reference:file:javax.servlet.jsp_2.0.0.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ant_1.8.2.v20120109-1030/@4,reference:file:org.apache.commons.el_1.0.0.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commons.logging_1.0.4.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jasper_5.5.17.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_2.9.1.v201101211721.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analysis_2.9.1.v201101211721.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core_2.9.1.v20110121172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ant.core_3.2.300.v201105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ant.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core_5.3.1.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core.aix_5.1.0.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core.linux_5.2.0.201109151620/@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core.linux.ppc64_5.1.0.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core.linux.x86_64_5.2.0.201109151620/@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ke.core_7.1.1.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ke.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ke.ui_7.1.1.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ke.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nagedbuilder.core_8.0.1.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nagedbuilder.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nagedbuilder.ui_8.0.0.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managedbuilder.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ui_5.3.1.2011091516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dt.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mpare_3.5.201.R37x_v20110817-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mpare.core_3.5.200.I20110208-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mpare.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mpa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mmands_3.6.0.I20110111-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mmand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ntenttype_3.4.100.v20110423-052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ntenttyp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_1.4.0.I20110111-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observable_1.4.0.I20110222-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observabl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property_1.4.0.I20110222-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propert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expressions_3.4.300.v20110228.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expression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buffers_3.5.200.v2011050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buffer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_1.3.100.v20110423-052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linux.x86_64_1.2.0.v20110423-052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linux.x86_64.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jobs_3.5.101.v20120113-195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job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net_1.2.100.I20110511-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net.linux.x86_64_1.1.0.I20110331-0827.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net.linux.x86_64.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ne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esources_3.7.100.v20110510-071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esour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_3.7.0.v20110110.jar@4:start,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_3.2.100.v2010050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auth_3.2.200.v2011011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auth.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registry_3.5.0.v20110505/@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variables_3.2.500.v201105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variabl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debug.core_3.7.0.v20110518.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debug.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debug.ui_3.7.101.v20110817_r37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debug.ui.nl_zh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draw2d_3.7.2.v20111017-20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app_1.3.100.v2011032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app.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common_3.6.0.v20110523.jar@2:start,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common.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jetty_2.0.1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jett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registry_1.1.1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registr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servlet_1.1.2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servle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_1.0.3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registry_1.0.200.v2010050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registr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gtk.linux.x86_64_1.1.100.v20110505/@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core_2.1.1.v20120113-1346.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engine_2.1.1.R37x_v2011100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metadata_2.1.0.v20110815-1419.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metadata.repository_1.2.0.v20110815-1419.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repository_2.1.1.v20120113-1346.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references_3.4.2.v20120111-20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referen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registry_3.5.101.R37x_v20110810-16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registr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security_1.1.1.R37x_v20110822-1018.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securit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_3.5.100.v20110426.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appserver_3.1.400.v2011042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appserve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base_3.6.1.v20110909133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bas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ui_3.5.101.r37_20110819.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webapp_3.6.0.v20110518.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webapp.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_3.7.0.v20110928-150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databinding_1.5.0.I20100907-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databinding.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text_3.7.1.r371_v2011082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tex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ltk.core.refactoring_3.5.201.r372_v20111101-07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ltk.core.refactoring.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ltk.ui.refactoring_3.6.0.v2011050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ltk.ui.refactoring.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services_3.3.0.v2011051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earch_3.7.0.v2011050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earch.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_3.7.2.v3740f.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gtk.linux.x86_64_3.7.2.v3740f.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gtk.linux.x86_64.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am.core_3.6.0.I2011052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am.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am.ui_3.6.100.I2011052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am.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xt_3.5.101.v20110928-150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x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_3.7.0.I20110602-01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console_3.5.100.v201105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consol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editors_3.7.0.v20110517-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editor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forms_3.5.100.v2011042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form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ide_3.7.0.v20110809-1737.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ide.application_1.0.300.I20110306-20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ide.application.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id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navigator_3.5.100.v20110809-2227.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navigato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navigator.resources_3.4.300.I20110421-1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navigator.resour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views_3.6.0.I20110412-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view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views.properties.tabbed_3.5.200.I20110201-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views.properties.tabbed.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_3.7.0.I20110519-011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texteditor_3.7.0.v2011050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textedito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pdate.configurator_3.3.100.v20100512.jar@4:start,reference:file:org.eclipse.update.configurato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xml.editor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org.hamcrest.core_1.1.0.v20090501071000.jar@4,reference:file:org.junit_4.8.2.v4_8_2_v20110321-1705/@4,reference:file:org.mortbay.jetty.server_6.1.23.v201012071420.jar@4,reference:file:org.mortbay.jetty.util_6.1.23.v201012071420.jar@4
osgi.bundles.defaultStartLevel=4
osgi.bundlestore=/home/taotieren/.eclipse/1733221669/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
osgi.configuration.area=file:/home/taotieren/.eclipse/1733221669/configuration/
osgi.framework=file:/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osgi_3.7.1.R37x_v20110808-1106.jar
osgi.framework.extensions=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servi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
osgi.framework.shape=jar
osgi.framework.version=3.7.1.R37x_v20110808-1106
osgi.frameworkClassPath=., file:/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osg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 file:/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osgi.servi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
osgi.install.area=file:/opt/chipon/chiponide32/
osgi.instance.area=file:/home/taotieren/test/
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opt/chipon/workspacekf32/
osgi.logfile=/home/taotieren/test/.metadata32/.log
osgi.manifest.cache=/home/taotieren/.eclipse/1733221669/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manifests
osgi.nl=zh_CN
osgi.nl.user=zh_CN
osgi.os=linux
osgi.sharedConfiguration.area=file:/opt/chipon/chiponide32/configuration/
osgi.splashLocation=/home/taotieren/.eclipse/1733221669/configuration/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com.chipon32.chiponide.core_1.0.0.202104131309/splash.bmp
osgi.splashPath=platform:/base/plugins/com.chipon32.chiponide.core
osgi.syspath=/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
osgi.tracefile=/home/taotieren/test/.metadata32/trace.log
osgi.ws=gtk
path.separator=:
sun.arch.data.model=64
sun.boot.class.path=/opt/chipon/jre/lib/resources.jar:/opt/chipon/jre/lib/rt.jar:/opt/chipon/jre/lib/sunrsasign.jar:/opt/chipon/jre/lib/jsse.jar:/opt/chipon/jre/lib/jce.jar:/opt/chipon/jre/lib/charsets.jar:/opt/chipon/jre/lib/jfr.jar:/opt/chipon/jre/classes
sun.boot.library.path=/opt/chipon/jre/lib/amd64
sun.cpu.endian=little
sun.cpu.isalist=
sun.io.unicode.encoding=UnicodeLittle
sun.java.command=/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os linux -ws gtk -arch x86_64 -showsplash -launcher /opt/chipon/chiponide32/chiponide32 -name Chiponide32 --launcher.library /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gtk.linux.x86_64_1.1.100.v20110505/eclipse_1407.so -startup /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launcher.overrideVmargs -exitdata 5803a -nl zh_CN -vm /opt/chipon/chiponide32/jre/bin/java -vmargs -jar /opt/chipon/chiponide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sun.java.launcher=SUN_STANDARD
sun.jnu.encoding=UTF-8
sun.management.compiler=HotSpot 64-Bit Tiered Compilers
sun.os.patch.level=unknown
user.country=CN
user.dir=/opt/chipon/chiponide32
user.home=/home/taotieren
user.language=zh
user.name=taotieren
user.timezone=Asia/Shanghai

*** 功能部件:

楼主:
Release /opt/chipon/ChipONCC32/ccr1_issue/bin/kf32-readelf -h test.elf

File: test.elf
ELF Header:
  Magic:   7f 45 4c 46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ELF32
  Data:                              2's complement, little endian
  Version:                           1 (current)
  OS/ABI:                            UNIX - System V
  ABI Version:                       0
  Type:                              EXEC (Executable file)
  Machine:                           KUNGFU32
  Version:                           0x1
  Entry point address:               0x0
  Start of program headers:          0x34 (bytes into file)
  Start of section headers:          0x358 (bytes into file)
  Flags:                             0x0
  Size of this header:               52  (0x34)(bytes)
  Size of program headers:           32 (bytes)
  Number of program headers:         3
  Size of section headers:           40 (bytes)
  Number of section headers:         7
  Section header string table index: 4
string_table 0 : .symtab
➜  Release readelf -h test.elf
ELF 头:
  Magic:  7f 45 4c 46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类别:                              ELF32
  数据:                              2 补码,小端序 (little endian)
  Version:                           1 (current)
  OS/ABI:                            UNIX - System V
  ABI 版本:                          0
  类型:                              EXEC (可执行文件)
  系统架构:                          ChipON KungFu32
  版本:                              0x1
  入口点地址:              0x0
  程序头起点:              52 (bytes into file)
  Start of section headers:          856 (bytes into file)
  标志:             0x0
  Size of this header:               52 (bytes)
  Size of program headers:           32 (bytes)
  Number of program headers:         3
  Size of section headers:           40 (bytes)
  Number of section headers:         7
  Section header string table index: 4

楼主:
➜  Release /opt/chipon/ChipONCC32/ccr1_issue/bin/kf32-readelf -S test.elf

File: test.elf
There are 7 section headers, starting at offset 0x358:
string_table 0 : .symtab

Section Headers:
  [Nr] Name              Type            Addr     Off    Size      ES   **   Lk   Inf   Al
  [ 0]                                NULL            00000000 000000 000000 00      0   0  0
  [ 1] .text                          PROGBITS        00000000 000094 000290 00  AX  0   0  4
  [ 2] .flashdata                     NOBITS          0c001c00 000324 000400 00  WA  0   0  1
  [ 3] .eeprom                        NOBITS          7f000000 000324 001000 00  WA  0   0  1
  [ 4] .sh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0324 000034 00      0   0  1
  [ 5] .symtab                        SYMTAB          00000000 000470 000a70 10      6  27  4
  [ 6] .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0ee0 000bfa 00      0   0  1
Key to Flags:
  W (write), A (alloc), X (execute), M (merge), S (strings)
  I (info), L (link order), G (group), T (TLS), E (exclude), x (unknown)
  O (extra OS processing required) o (OS specific), p (processor specific)
➜  Release /opt/chipon/ChipONCC32/ccr1_issue/bin/kf32-readelf -s test.elf

File: test.elf
string_table 0 : .symtab

Symbol table '.symtab' contains 167 entries:
   Num:    Value  Size Type    Bind   Vis      Ndx Name
     0: 0000000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UND
     1: 00000000     0 SECTION LOCAL  DEFAULT    1
     2: 0c001c00     0 SECTION LOCAL  DEFAULT    2
     3: 7f000000     0 SECTION LOCAL  DEFAULT    3
     4: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vector.c
     5: 0000000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tart$scode_loacal
     6: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startup.c
     7: 0000020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startup$scode_loaca
     8: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kf_it.c
     9: 00000274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NMI_exception$scod
    10: 00000278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HardFault_exceptio
    11: 0000027c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tackFault_excepti
    12: 0000028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VC_exception$scod
    13: 00000284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oftSV_exception$s
    14: 00000288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ysTick_exception$
    15: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main.c
    16: 0000028c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startup.main$scode_
    17: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18: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oftSV_exception$s
    19: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tart$scode_local_
    20: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tackFault_excepti
    21: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VC_exception$scod
    22: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ysTick_exception$
    23: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startup.main$scode_
    24: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NMI_exception$scod
    25: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HardFault_exceptio
    26: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startup$scode_local
    2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4_exception
    2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riFault_exception
    2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8_exception
    30: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lpdata_end__
    3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DC0_exception
    3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2_exception
    3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2_exception
    3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4_exception
    35: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data_start__
    3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1_exception
    3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3_exception
    3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4_exception
    3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8_exception
    4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_exception
    4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4_exception
    4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8_exception
    4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6_exception
    4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5_exception
    4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8_exception
    4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0_exception
    47: 0000029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text_end__
    4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0_exception
    4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9TO5_exception
    5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6_exception
    5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2_exception
    5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1_exception
    53: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lpdata_start__
    54: 00000200   116 FUNC    GLOBAL DEFAULT    1 startup
    5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5_exception
    5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6_exception
    5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0_exception
    5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2_exception
    59: 0000027c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tackFault_exception
    6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9_exception
    6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2_exception
    6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1_exception
    6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WKP5TO0_exception
    6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3_exception
    6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4_exception
    6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XIC_exception
    6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21TO20_exception
    6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WWDT_exception
    6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MP_exception
    7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4_exception
    71: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bss_start__
    7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2_exception
    7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_exception
    7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7_exception
    75: 00000284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oftSV_exception
    7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3_exception
    7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5_exception
    7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3_exception
    7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2_T23_exception
    8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DMA0_exception
    8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6_exception
    8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DC2_exception
    8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31TO22_exception
    8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1_exception
    8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9TO17_exception
    8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7_exception
    8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1_exception
    8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2_exception
    8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TOUCH_exception
    9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7_exception
    9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LCD_exception
    9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5TO10_exception
    9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DC1_exception
    9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0_exception
    9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3_exception
    9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1_exception
    9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_exception
    9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1_exception
    9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FGL_exception
   100: 00000280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VC_exception
   10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8_exception
   102: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data_end__
   103: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bss_end__
   104: 1000c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initial_sp
   10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1_exception
   10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9_exception
   107: 00000000   512 OBJECT  GLOBAL DEFAULT    1 _start
   10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1_exception
   109: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allot_end__
   11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B_exception
   11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0_exception
   11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0_exception
   11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6_exception
   114: 0000029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init_class_start
   11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3_exception
   11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5_exception
   11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5_exception
   11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4_exception
   11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7_exception
   120: 0000028c     2 FUNC    GLOBAL DEFAULT    1 main
   121: 0000028e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init_class_end
   12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3_exception
   12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0_exception
   12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9_exception
   12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DMA1_exception
   12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0_exception
   12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_exception
   12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7_exception
   12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7_exception
   13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6_exception
   13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9_exception
   13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3_exception
   13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OSC_CLK_exception
   13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4_exception
   135: 00000278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HardFault_exception
   136: 00000274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NMI_exception
   13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0_exception
   13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6_exception
   13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0_exception
   14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7_T8_QEI_exception
   14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3_exception
   14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_exception
   14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6_exception
   14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9_exception
   14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5_exception
   14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2_exception
   14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_exception
   14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2_exception
   14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_exception
   15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5_exception
   15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1_exception
   15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5_exception
   153: 00000288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ysTick_exception
   154: 000002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vec_end__
   15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0_exception
   15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5_exception
   15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4_exception
   15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2_exception
   15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0_exception
   16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4_exception
   16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0_exception
   16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9_exception
   16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3_exception
   16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4_exception
   16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3_exception
   16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3_exception

楼主:
➜  Release /opt/chipon/ChipONCC32/ccr1_issue/bin/kf32-readelf -a test.elf

File: test.elf
ELF Header:
  Magic:   7f 45 4c 46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ELF32
  Data:                              2's complement, little endian
  Version:                           1 (current)
  OS/ABI:                            UNIX - System V
  ABI Version:                       0
  Type:                              EXEC (Executable file)
  Machine:                           KUNGFU32
  Version:                           0x1
  Entry point address:               0x0
  Start of program headers:          0x34 (bytes into file)
  Start of section headers:          0x358 (bytes into file)
  Flags:                             0x0
  Size of this header:               52  (0x34)(bytes)
  Size of program headers:           32 (bytes)
  Number of program headers:         3
  Size of section headers:           40 (bytes)
  Number of section headers:         7
  Section header string table index: 4
string_table 0 : .symtab

Section Headers:
  [Nr] Name              Type            Addr     Off    Size      ES   **   Lk   Inf   Al
  [ 0]                                NULL            00000000 000000 000000 00      0   0  0
  [ 1] .text                          PROGBITS        00000000 000094 000290 00  AX  0   0  4
  [ 2] .flashdata                     NOBITS          0c001c00 000324 000400 00  WA  0   0  1
  [ 3] .eeprom                        NOBITS          7f000000 000324 001000 00  WA  0   0  1
  [ 4] .sh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0324 000034 00      0   0  1
  [ 5] .symtab                        SYMTAB          00000000 000470 000a70 10      6  27  4
  [ 6] .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0ee0 000bfa 00      0   0  1
Key to Flags:
  W (write), A (alloc), X (execute), M (merge), S (strings)
  I (info), L (link order), G (group), T (TLS), E (exclude), x (unknown)
  O (extra OS processing required) o (OS specific), p (processor specific)

There are no section groups in this file.

Program Headers:
  Type           Offset   VirtAddr   PhysAddr   FileSiz MemSiz  ** Align
  LOAD           0x000094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290 0x00290 R E 0x1
  LOAD           0x000324 0x0c001c00 0x0c001c00 0x00000 0x00400 RW  0x1
  LOAD           0x000324 0x7f000000 0x7f000000 0x00000 0x01000 RW  0x1

Section to Segment mapping:
  Segment Sections...
   00     .text
   01     .flashdata
   02     .eeprom

There is no dynamic section in this file.

There are no relocations in this file.

The decoding of unwind sections for machine type KUNGFU32 is not currently supported.

Symbol table '.symtab' contains 167 entries:
   Num:    Value  Size Type    Bind   Vis      Ndx Name
     0: 0000000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UND
     1: 00000000     0 SECTION LOCAL  DEFAULT    1
     2: 0c001c00     0 SECTION LOCAL  DEFAULT    2
     3: 7f000000     0 SECTION LOCAL  DEFAULT    3
     4: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vector.c
     5: 0000000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tart$scode_loacal
     6: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startup.c
     7: 0000020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startup$scode_loaca
     8: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kf_it.c
     9: 00000274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NMI_exception$scod
    10: 00000278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HardFault_exceptio
    11: 0000027c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tackFault_excepti
    12: 00000280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VC_exception$scod
    13: 00000284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oftSV_exception$s
    14: 00000288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_SysTick_exception$
    15: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main.c
    16: 0000028c     0 NOTYPE  LOCAL  DEFAULT    1 .text.startup.main$scode_
    17: 00000000     0 FILE    LOCAL  DEFAULT  ABS
    18: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oftSV_exception$s
    19: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tart$scode_local_
    20: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tackFault_excepti
    21: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VC_exception$scod
    22: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SysTick_exception$
    23: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startup.main$scode_
    24: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NMI_exception$scod
    25: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_HardFault_exceptio
    26: 00000000     0 FUNC    LOCAL  DEFAULT  UND .text$startup$scode_local
    2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4_exception
    2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riFault_exception
    2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8_exception
    30: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lpdata_end__
    3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DC0_exception
    3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2_exception
    3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2_exception
    3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4_exception
    35: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data_start__
    3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1_exception
    3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3_exception
    3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4_exception
    3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8_exception
    4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_exception
    4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4_exception
    4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8_exception
    4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6_exception
    4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5_exception
    4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8_exception
    4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0_exception
    47: 0000029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text_end__
    4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0_exception
    4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9TO5_exception
    5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6_exception
    5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2_exception
    5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1_exception
    53: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lpdata_start__
    54: 00000200   116 FUNC    GLOBAL DEFAULT    1 startup
    5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5_exception
    5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6_exception
    5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0_exception
    5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2_exception
    59: 0000027c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tackFault_exception
    6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9_exception
    6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2_exception
    6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1_exception
    6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WKP5TO0_exception
    6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3_exception
    6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4_exception
    6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XIC_exception
    6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21TO20_exception
    6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WWDT_exception
    6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MP_exception
    7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4_exception
    71: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bss_start__
    7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2_exception
    7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_exception
    7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7_exception
    75: 00000284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oftSV_exception
    7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3_exception
    7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5_exception
    7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3_exception
    7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22_T23_exception
    8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DMA0_exception
    8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6_exception
    8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DC2_exception
    8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31TO22_exception
    8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1_exception
    8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9TO17_exception
    8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7_exception
    8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1_exception
    8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2_exception
    8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TOUCH_exception
    9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7_exception
    9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LCD_exception
    9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5TO10_exception
    9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ADC1_exception
    9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0_exception
    9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3_exception
    9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1_exception
    9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_exception
    9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1_exception
    9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FGL_exception
   100: 00000280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VC_exception
   10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8_exception
   102: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data_end__
   103: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bss_end__
   104: 1000c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initial_sp
   10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1_exception
   10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9_exception
   107: 00000000   512 OBJECT  GLOBAL DEFAULT    1 _start
   10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1_exception
   109: 100000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allot_end__
   11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B_exception
   11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0_exception
   11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0_exception
   11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6_exception
   114: 0000029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init_class_start
   11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3_exception
   11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5_exception
   11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5_exception
   11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4_exception
   11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7_exception
   120: 0000028c     2 FUNC    GLOBAL DEFAULT    1 main
   121: 0000028e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init_class_end
   12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3_exception
   12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0_exception
   12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9_exception
   12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DMA1_exception
   12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0_exception
   12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_exception
   12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7_exception
   12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7_exception
   13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6_exception
   13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9_exception
   13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3_exception
   13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OSC_CLK_exception
   13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4_exception
   135: 00000278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HardFault_exception
   136: 00000274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NMI_exception
   13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0_exception
   13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16_exception
   13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0_exception
   14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7_T8_QEI_exception
   14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3_exception
   14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_exception
   14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6_exception
   14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9_exception
   14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5_exception
   14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2_exception
   14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_exception
   14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2_exception
   14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0_exception
   15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5_exception
   15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11_exception
   15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15_exception
   153: 00000288     4 FUNC    GLOBAL DEFAULT    1 _SysTick_exception
   154: 00000200     0 NOTYPE  GLOBAL DEFAULT    1 __vec_end__
   15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I2C0_exception
   15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5_exception
   157: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T4_exception
   158: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2_exception
   159: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0_exception
   160: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CAN4_exception
   161: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USART0_exception
   162: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89_exception
   163: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PI3_exception
   164: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94_exception
   165: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EINT3_exception
   166: 00000000     0 NOTYPE  WEAK   DEFAULT  UND _Soft123_exception

No version information found in this file.

楼主:
➜  Release hexdump -C test.hex
00000000  3a 31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3 30 30 30 31  |:1000000000C0001|
00000010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0 37 34 30 32 30 30 30  |0000200007402000|
00000020  30 37 38 30 32 30 30 30  30 32 45 0d 0a 3a 31 30  |0780200002E..:10|
000000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7 43  |001000000000007C|
00000040  30 32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9 38  |0200000000000098|
00000050  33 36 46 46 45 46 41 36  0d 0a 3a 31 30 30 30 32  |36FFEFA6..:10002|
0000006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7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8 30 30 32 30  |0000000000080020|
00000080  30 30 30 34 45 0d 0a 3a  31 30 30 30 33 30 30 30  |0004E..:10003000|
0000009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a0  38 34 30 32 30 30 30 30  38 38 30 32 30 30 30 30  |8402000088020000|
000000b0  42 30 0d 0a 3a 31 30 30  30 34 30 30 30 30 30 30  |B0..:10004000000|
000000c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d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2 30 0d  |0000000000000B0.|
000000e0  0a 3a 31 30 30 30 35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05000000000|
000000f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1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1 30 0d 0a 3a 31  |0000000000A0..:1|
00000110  30 30 30 36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6000000000000|
0000012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1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9  30 0d 0a 3a 31 30 30 30  |000000090..:1000|
00000140  37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7000000000000000|
0000015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160  30 30 30 30 38 30 0d 0a  3a 31 30 30 30 38 30 30  |000080..:1000800|
0000017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190  30 37 30 0d 0a 3a 31 30  30 30 39 30 30 30 30 30  |070..:1000900000|
000001a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1b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6 30  |0000000000000060|
000001c0  0d 0a 3a 31 30 30 30 41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0A00000000|
000001d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1e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5 30 0d 0a 3a  |0000000000050..:|
000001f0  31 30 30 30 42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0B00000000000|
000002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21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4 30 0d 0a 3a 31 30 30  |0000000040..:100|
00000220  30 43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C00000000000000|
000002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240  30 30 30 30 30 33 30 0d  0a 3a 31 30 30 30 44 30  |0000030..:1000D0|
0000025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270  30 30 32 30 0d 0a 3a 31  30 30 30 45 30 30 30 30  |0020..:1000E0000|
0000028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29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0000000000000001|
000002a0  30 0d 0a 3a 31 30 30 30  46 30 30 30 30 30 30 30  |0..:1000F0000000|
000002b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2c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d 0a  |00000000000000..|
000002d0  3a 31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100000000000|
000002e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2f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5 46 0d 0a 3a 31 30  |000000000EF..:10|
00000300  30 31 31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110000000000000|
0000031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320  30 30 30 30 30 30 44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32  |000000DF..:10012|
000003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350  30 30 30 43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33 30 30 30  |000CF..:10013000|
0000036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380  42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34 30 30 30 30 30 30  |BF..:10014000000|
0000039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3a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1 46 0d  |0000000000000AF.|
000003b0  0a 3a 31 30 30 31 35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15000000000|
000003c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3d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9 46 0d 0a 3a 31  |00000000009F..:1|
000003e0  30 30 31 36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16000000000000|
000003f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4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8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00000008F..:1001|
00000410  37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7000000000000000|
0000042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430  30 30 30 30 37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38 30 30  |00007F..:1001800|
0000044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460  30 36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39 30 30 30 30 30  |06F..:1001900000|
0000047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48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5 46  |000000000000005F|
00000490  0d 0a 3a 31 30 30 31 41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1A00000000|
000004a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4b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4 46 0d 0a 3a  |000000000004F..:|
000004c0  31 30 30 31 42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1B00000000000|
000004d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4e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3 46 0d 0a 3a 31 30 30  |000000003F..:100|
000004f0  31 43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C00000000000000|
000005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510  30 30 30 30 30 32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44 30  |000002F..:1001D0|
0000052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540  30 30 31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45 30 30 30 30  |001F..:1001E0000|
0000055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
00000570  46 0d 0a 3a 31 30 30 31  46 30 30 30 30 30 30 30  |F..:1001F0000000|
0000058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000000000000000|
0000059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46 46 0d 0a  |000000000000FF..|
000005a0  3a 31 30 30 32 30 30 30  30 32 44 35 44 34 30 31  |:100200002D5D401|
000005b0  30 35 31 31 30 41 45 37  42 35 34 38 35 31 32 34  |05110AE7B5485124|
000005c0  35 31 32 34 31 31 35 37  30 38 32 0d 0a 3a 31 30  |51241157082..:10|
000005d0  30 32 31 30 30 30 30 44  46 39 31 32 34 34 31 32  |0210000DF9124412|
000005e0  34 33 31 33 34 32 44 32  43 36 31 32 37 43 35 32  |431342D2C6127C52|
000005f0  43 30 31 32 37 41 31 34  0d 0a 3a 31 30 30 32 32  |C0127A14..:10022|
00000600  30 30 30 35 32 43 33 33  34 37 32 35 33 37 33 35  |00052C3347253735|
00000610  32 37 30 46 44 46 31 30  42 34 35 30 45 34 34 34  |270FDF10B450E444|
00000620  31 37 30 34 41 0d 0a 3a  31 30 30 32 33 30 30 30  |1704A..:10023000|
00000630  30 43 46 39 30 45 34 34  30 45 34 33 31 42 43 37  |0CF90E440E431BC7|
00000640  31 41 37 43 35 42 43 30  31 41 37 41 35 42 43 33  |1A7C5BC01A7A5BC3|
00000650  44 31 0d 0a 3a 31 30 30  32 34 30 30 30 34 30 31  |D1..:10024000401|
00000660  30 35 34 37 33 35 33 37  30 46 45 46 31 30 41 34  |054735370FEF10A4|
00000670  30 30 30 35 43 30 44 35  44 31 44 35 43 35 43 0d  |0005C0D5D1D5C5C.|
00000680  0a 3a 31 30 30 32 35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10025000000000|
00000690  31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30 39 30 30 32 30 30  |1000000010900200|
000006a0  30 30 30 34 30 30 30 30  31 30 44 38 0d 0a 3a 31  |0004000010D8..:1|
000006b0  30 30 32 36 30 30 30 30  33 30 30 30 30 31 30 30  |0026000030000100|
000006c0  30 30 30 30 30 31 30 30  34 30 30 30 30 31 30 30  |0000010040000100|
000006d0  33 30 30 30 30 31 30 34  34 0d 0a 3a 31 30 30 32  |300001044..:1002|
000006e0  37 30 30 30 38 43 30 32  30 30 30 30 37 44 35 44  |70008C0200007D5D|
000006f0  31 44 35 43 37 44 35 44  31 44 35 43 37 44 35 44  |1D5C7D5D1D5C7D5D|
00000700  31 44 35 43 46 37 0d 0a  3a 31 30 30 32 38 30 30  |1D5CF7..:1002800|
00000710  30 37 44 35 44 31 44 35  43 37 44 35 44 31 44 35  |07D5D1D5C7D5D1D5|
00000720  43 37 44 35 44 31 44 35  43 30 30 30 34 30 30 30  |C7D5D1D5C0004000|
00000730  30 37 31 0d 0d 0a 3a 30  32 30 30 30 30 30 34 30  |071...:020000040|
00000740  43 30 30 45 45 0d 0a 3a  30 34 31 30 30 30 30 30  |C00EE..:04100000|
00000750  35 41 35 41 41 35 41 35  45 45 0d 0a 3a 30 34 31  |5A5AA5A5EE..:041|
00000760  38 30 30 30 30 32 31 34  33 36 35 38 37 39 34 0d  |800002143658794.|
00000770  0a 3a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46 46 0d 0a 3a 30  |.:00000001FF..:0|
00000780  30 30 30 30 30 30 38 46  38                       |0000008F8|
00000789

楼主:
增加了 desktop 文件,可以通过桌面快速启动
增加了 chipon 官网的 **。辨识度高一点。

楼主:
*** 日期:2021年5月23日星期日中国标准时间上午10时09分13秒

*** 平台详细信息:

*** 系统属性:
awt.toolkit=sun.awt.X11.XToolkit
eclipse.application=com.chipon32.chipontool.application
eclipse.commands=-os
linux
-ws
gtk
-arch
x86_64
-showsplash
-launcher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chiponprogram32
-name
Chiponprogram32
--launcher.library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gtk.linux.x86_64_1.1.100.v20110505/eclipse_1407.so
-startup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launcher.overrideVmargs
-exitdata
60006
-nl
zh_CN
-vm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jre/bin/java
eclipse.home.location=file:/opt/chipon/chiponprogram32/
eclipse.launcher=/opt/chipon/chiponprogram32/chiponprogram32
eclipse.launcher.name=Chiponprogram32
eclipse.p2.data.area=@config.dir/../p2
eclipse.p2.profile=profile
eclipse.product=com.chipon32.chipontool.product
eclipse.startTime=1621735731121
eclipse.vm=/opt/chipon/chiponprogram32/jre/bin/java
eclipse.vmargs=-jar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file.encoding=UTF-8
file.encoding.pkg=sun.io
file.separator=/
java.awt.graphicsenv=sun.awt.X11GraphicsEnvironment
java.awt.printerjob=sun.print.PSPrinterJob
java.class.path=/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java.class.version=51.0
java.endorsed.dirs=/opt/chipon/jre/lib/endorsed
java.ext.dirs=/opt/chipon/jre/lib/ext:/usr/java/packages/lib/ext
java.home=/opt/chipon/jre
java.io.tmpdir=/tmp
java.library.path=/opt/oce/lib:/usr/java/packages/lib/amd64:/usr/lib64:/lib64:/lib:/usr/lib
java.runtime.name=Java(TM) SE Runtime Environment
java.runtime.version=1.7.0_80-b15
java.specification.name=Java Platform API Specification
java.specification.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specification.version=1.7
java.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vendor.url=http://java.oracle.com/
java.vendor.url.bug=http://bugreport.sun.com/bugreport/
java.version=1.7.0_80
java.vm.info=mixed mode
java.vm.name=Java HotSpot(TM) 64-Bit Server VM
java.vm.specification.name=Java Virtual Machine Specification
java.vm.specification.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vm.specification.version=1.7
java.vm.vendor=Oracle Corporation
java.vm.version=24.80-b11
line.separator=

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splash.location=/home/taotieren/.eclipse/1715415167/configuration/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com.chipon32.chipontool_1.0.0.2020202000001/splash.bmp
org.osgi.framework.executionenvironment=OSGi/Minimum-1.0,OSGi/Minimum-1.1,OSGi/Minimum-1.2,JRE-1.1,J2SE-1.2,J2SE-1.3,J2SE-1.4,J2SE-1.5,JavaSE-1.6,JavaSE-1.7
org.osgi.framework.language=zh
org.osgi.framework.os.name=Linux
org.osgi.framework.os.version=5.12.5
org.osgi.framework.processor=x86-64
org.osgi.framework.system.capabilities=osgi.ee; osgi.ee="OSGi/Minimum"; version:List<Version>="1.0, 1.1, 1.2",osgi.ee; osgi.ee="JavaSE"; version:List<Version>="1.0, 1.1, 1.2, 1.3, 1.4, 1.5, 1.6, 1.7"
org.osgi.framework.system.packages=javax.accessibility,javax.activation,javax.activity,javax.annotation,javax.annotation.processing,javax.crypto,javax.crypto.interfaces,javax.crypto.spec,javax.imageio,javax.imageio.event,javax.imageio.metadata,javax.imageio.plugins.bmp,javax.imageio.plugins.jpeg,javax.imageio.spi,javax.imageio.stream,javax.jws,javax.jws.soap,javax.lang.model,javax.lang.model.element,javax.lang.model.type,javax.lang.model.util,javax.management,javax.management.event,javax.management.loading,javax.management.modelmbean,javax.management.monitor,javax.management.namespace,javax.management.openmbean,javax.management.relation,javax.management.remote,javax.management.remote.rmi,javax.management.timer,javax.naming,javax.naming.directory,javax.naming.event,javax.naming.ldap,javax.naming.spi,javax.net,javax.net.ssl,javax.print,javax.print.attribute,javax.print.attribute.standard,javax.print.event,javax.rmi,javax.rmi.CORBA,javax.rmi.ssl,javax.script,javax.security.auth,javax.security.auth.callback,javax.security.auth.kerberos,javax.security.auth.login,javax.security.auth.spi,javax.security.auth.x500,javax.security.cert,javax.security.sasl,javax.sound.midi,javax.sound.midi.spi,javax.sound.sampled,javax.sound.sampled.spi,javax.sql,javax.sql.rowset,javax.sql.rowset.serial,javax.sql.rowset.spi,javax.swing,javax.swing.border,javax.swing.colorchooser,javax.swing.event,javax.swing.filechooser,javax.swing.plaf,javax.swing.plaf.basic,javax.swing.plaf.metal,javax.swing.plaf.multi,javax.swing.plaf.nimbus,javax.swing.plaf.synth,javax.swing.table,javax.swing.text,javax.swing.text.html,javax.swing.text.html.parser,javax.swing.text.rtf,javax.swing.tree,javax.swing.undo,javax.tools,javax.transaction,javax.transaction.xa,javax.xml,javax.xml.bind,javax.xml.bind.annotation,javax.xml.bind.annotation.adapters,javax.xml.bind.attachment,javax.xml.bind.helpers,javax.xml.bind.util,javax.xml.crypto,javax.xml.crypto.dom,javax.xml.crypto.dsig,javax.xml.crypto.dsig.dom,javax.xml.crypto.dsig.keyinfo,javax.xml.crypto.dsig.spec,javax.xml.datatype,javax.xml.namespace,javax.xml.parsers,javax.xml.soap,javax.xml.stream,javax.xml.stream.events,javax.xml.stream.util,javax.xml.transform,javax.xml.transform.dom,javax.xml.transform.sax,javax.xml.transform.stax,javax.xml.transform.stream,javax.xml.validation,javax.xml.ws,javax.xml.ws.handler,javax.xml.ws.handler.soap,javax.xml.ws.http,javax.xml.ws.soap,javax.xml.ws.spi,javax.xml.ws.spi.http,javax.xml.ws.wsaddressing,javax.xml.xpath,org.ietf.jgss,org.omg.CORBA,org.omg.CORBA_2_3,org.omg.CORBA_2_3.portable,org.omg.CORBA.DynAnyPackage,org.omg.CORBA.ORBPackage,org.omg.CORBA.portable,org.omg.CORBA.TypeCodePackage,org.omg.CosNaming,org.omg.CosNaming.NamingContextExtPackage,org.omg.CosNaming.NamingContextPackage,org.omg.Dynamic,org.omg.DynamicAny,org.omg.DynamicAny.DynAnyFactoryPackage,org.omg.DynamicAny.DynAnyPackage,org.omg.IOP,org.omg.IOP.CodecFactoryPackage,org.omg.IOP.CodecPackage,org.omg.Messaging,org.omg.PortableInterceptor,org.omg.PortableInterceptor.ORBInitInfo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org.omg.PortableServer.Current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POAManager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POAPackage,org.omg.PortableServer.portable,org.omg.PortableServer.ServantLocatorPackage,org.omg.SendingContext,org.omg.stub.java.rmi,org.w3c.dom,org.w3c.dom.bootstrap,org.w3c.dom.css,org.w3c.dom.events,org.w3c.dom.html,org.w3c.dom.ls,org.w3c.dom.ranges,org.w3c.dom.stylesheets,org.w3c.dom.traversal,org.w3c.dom.views,org.w3c.dom.xpath,org.xml.sax,org.xml.sax.ext,org.xml.sax.helpers
org.osgi.framework.uuid=708655d1-6bbb-001b-15a2-ea9e77554c9f
org.osgi.framework.vendor=Eclipse
org.osgi.framework.version=1.6.0
org.osgi.supports.framework.extension=true
org.osgi.supports.framework.fragment=true
org.osgi.supports.framework.requirebundle=true
os.arch=amd64
os.name=Linux
os.version=5.12.5-1-ck-haswell
osgi.arch=x86_64
osgi.bundles=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servi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reference:file:com.chipon32.chipontool_1.0.0.2020202000001.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chipontool.nl_zh_1.0.0.2020202000001.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hex.core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util.ui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util.ui.nl_zh_1.0.0.202104131309.jar@4,reference:file:com.chipon32pro.hex.ui_2.0.0.PRO.jar@4,reference:file:com.ibm.icu_4.4.2.v20110823.jar@4,reference:file:gnu.io.rxtx_2.1.7.4_v20071016.jar@4,reference:file:javax.servlet_2.5.0.v201103041518.jar@4,reference:file:javax.servlet.jsp_2.0.0.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ant_1.8.2.v20120109-1030/@4,reference:file:org.apache.commons.el_1.0.0.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commons.logging_1.0.4.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jasper_5.5.17.v201101211617.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_2.9.1.v201101211721.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analysis_2.9.1.v201101211721.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core_2.9.1.v201101211721.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highlighter_2.9.1.v20100421-0704.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memory_2.9.1.v20100421-0704.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misc_2.9.1.v20100421-0704.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queries_2.9.1.v20100421-0704.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snowball_2.9.1.v20100421-0704.jar@4,reference:file:org.apache.lucene.spellchecker_2.9.1.v20100421-070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ant.core_3.2.300.v201105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ant.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mpare.core_3.5.200.I20110208-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mpare.cor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mmands_3.6.0.I20110111-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mmand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ntenttype_3.4.100.v20110423-052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contenttyp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_1.4.0.I20110111-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observable_1.4.0.I20110222-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observabl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property_1.4.0.I20110222-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databinding.propert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expressions_3.4.300.v20110228.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expression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buffers_3.5.200.v2011050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buffer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_1.3.100.v20110423-052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linux.x86_64_1.2.0.v20110423-052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linux.x86_64.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filesystem.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jobs_3.5.101.v20120113-195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job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esources_3.7.100.v20110510-071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esour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_3.7.0.v20110110.jar@4:start,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auth_3.2.200.v2011011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auth.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compatibility.registry_3.5.0.v20110505/@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runtim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variables_3.2.500.v201105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core.variabl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app_1.3.100.v2011032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app.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common_3.6.0.v20110523.jar@2:start,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common.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jetty_2.0.1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jett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registry_1.1.1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registr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servlet_1.1.2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http.servle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_1.0.30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registry_1.0.200.v2010050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jsp.jasper.registr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gtk.linux.x86_64_1.1.100.v20110505/@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core_2.1.1.v20120113-1346.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engine_2.1.1.R37x_v2011100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metadata_2.1.0.v20110815-1419.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metadata.repository_1.2.0.v20110815-1419.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2.repository_2.1.1.v20120113-1346.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references_3.4.2.v20120111-202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preferen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registry_3.5.101.R37x_v20110810-16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registr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security_1.1.1.R37x_v20110822-1018.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equinox.security.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_3.5.100.v20110426.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appserver_3.1.400.v2011042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appserve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base_3.6.1.v20110909133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bas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ui_3.5.101.r37_20110819.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webapp_3.6.0.v20110518.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help.webapp.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_3.7.0.v20110928-150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databinding_1.5.0.I20100907-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databinding.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text_3.7.1.r371_v2011082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jface.tex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services_3.3.0.v20110513.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_3.7.2.v3740f.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gtk.linux.x86_64_3.7.2.v3740f.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gtk.linux.x86_64.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sw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xt_3.5.101.v20110928-1504.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text.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_3.7.0.I20110602-01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console_3.5.100.v20110511.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consol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editors_3.7.0.v20110517-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editor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forms_3.5.100.v20110425.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form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ide_3.7.0.v20110809-1737.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ide.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views_3.6.0.I20110412-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view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_3.7.0.I20110519-011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texteditor_3.7.0.v20110505-0800.jar@4,reference:file:org.eclipse.ui.workbench.texteditor.nl_zh_3.7.0.v20111128043401/@4,reference:file:org.hamcrest.core_1.1.0.v20090501071000.jar@4,reference:file:org.junit_4.8.2.v4_8_2_v20110321-1705/@4,reference:file:org.mortbay.jetty.server_6.1.23.v201012071420.jar@4,reference:file:org.mortbay.jetty.util_6.1.23.v201012071420.jar@4
osgi.bundles.defaultStartLevel=4
osgi.bundlestore=/home/taotieren/.eclipse/1715415167/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bundles
osgi.configuration.area=file:/home/taotieren/.eclipse/1715415167/configuration/
osgi.framework=file:/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osgi_3.7.1.R37x_v20110808-1106.jar
osgi.framework.extensions=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reference:file:org.eclipse.osgi.servi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
osgi.framework.shape=jar
osgi.framework.version=3.7.1.R37x_v20110808-1106
osgi.frameworkClassPath=., file:/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osgi.nl_zh_3.7.0.v20111128043401/, file:/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osgi.services.nl_zh_3.7.0.v20111128043401/
osgi.install.area=file:/opt/chipon/chiponprogram32/
osgi.instance.area=file:/opt/chipon/kf32pro_ws/
osgi.instance.area.default=file:/opt/chipon/kf32pro_ws/
osgi.logfile=/opt/chipon/kf32pro_ws/.metadata32/.log
osgi.manifest.cache=/home/taotieren/.eclipse/1715415167/configuration/org.eclipse.osgi/manifests
osgi.nl=zh_CN
osgi.nl.user=zh_CN
osgi.os=linux
osgi.sharedConfiguration.area=file:/opt/chipon/chiponprogram32/configuration/
osgi.splashLocation=/home/taotieren/.eclipse/1715415167/configuration/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com.chipon32.chipontool_1.0.0.2020202000001/splash.bmp
osgi.splashPath=platform:/base/plugins/com.chipon32.chipontool
osgi.syspath=/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
osgi.tracefile=/opt/chipon/kf32pro_ws/.metadata32/trace.log
osgi.ws=gtk
path.separator=:
sun.arch.data.model=64
sun.boot.class.path=/opt/chipon/jre/lib/resources.jar:/opt/chipon/jre/lib/rt.jar:/opt/chipon/jre/lib/sunrsasign.jar:/opt/chipon/jre/lib/jsse.jar:/opt/chipon/jre/lib/jce.jar:/opt/chipon/jre/lib/charsets.jar:/opt/chipon/jre/lib/jfr.jar:/opt/chipon/jre/classes
sun.boot.library.path=/opt/chipon/jre/lib/amd64
sun.cpu.endian=little
sun.cpu.isalist=
sun.io.unicode.encoding=UnicodeLittle
sun.java.command=/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os linux -ws gtk -arch x86_64 -showsplash -launcher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chiponprogram32 -name Chiponprogram32 --launcher.library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gtk.linux.x86_64_1.1.100.v20110505/eclipse_1407.so -startup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launcher.overrideVmargs -exitdata 60006 -nl zh_CN -vm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jre/bin/java -vmargs -jar /opt/chipon/chiponprogram32//plugins/org.eclipse.equinox.launcher_1.2.0.v20110502.jar
sun.java.launcher=SUN_STANDARD
sun.jnu.encoding=UTF-8
sun.management.compiler=HotSpot 64-Bit Tiered Compilers
sun.os.patch.level=unknown
user.country=CN
user.dir=/opt/chipon/chiponprogram32
user.home=/home/taotieren
user.language=zh
user.name=taotieren
user.timezone=Asia/Shanghai

*** 功能部件:

楼主:
编程器驱动包

➜  chipon git:(master) exa -T pkg/chipon-driver
pkg/chipon-driver
├── etc
│  └── udev
│     └── rules.d
│        └── 49-kungfu32_udev.rules -> /usr/lib/udev/rules.d/49-kungfu32_udev.rules
└── usr
   └── lib
      └── udev
         └── rules.d
            └── 49-kungfu32_udev.rules

如果官方验证过 udev rules 没问题的话,那就能正常识别设备,编程器也能正常工作。
# kungfu32 DP2 Driver
# ie, 103
# 2020-9-21

####################################################################################
############################ winUSB  独立设备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C361", \
    MODE:="0666", \
    SYMLINK+="KFDP2_WinUSB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C362", \
    MODE:="0666", \
    SYMLINK+="KFDP2_WinUSB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C363", \
    MODE:="0666", \
    SYMLINK+="KFDP2_WinUSB_%n"
############################ 非独立设备的 接口描述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F364", \
    KERNEL!="winusb*", KERNEL!="tty*", \
    MODE:="0666", \
    SYMLINK+="KFDP2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C364", \
    KERNEL!="winusb*", KERNEL!="tty*", \
    MODE:="0666", \
    SYMLINK+="KFDP2_%n"
############################ 非独立设备的 对应接口驱动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F364", \
    KERNEL=="winusb*", MODE:="0666", \
    SYMLINK+="KFDP2_WinUSB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F364", \
    KERNEL=="tty*", MODE:="0666", \
    SYMLINK+="KFDP2_VCP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C364", \
    SUBSYSTEM=="winusb*", MODE:="0666", \
    SYMLINK+="KFDP2_WinUSB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C364", \
    KERNEL=="tty*", MODE:="0666", \
    SYMLINK+="KFDP2_VCP_%n"
############################ 串口 独立设备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F361", \
    SYMLINK+="KFDP2_VCP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F362", \
    SYMLINK+="KFDP2_VCP_%n"
SUBSYSTEMS=="usb", ATTRS{idVendor}=="0483", ATTRS{idProduct}=="F363", \
    SYMLINK+="KFDP2_VCP_%n"
####################################################################################
# If you share your linux system with other users, or just don't like the
# idea of write permission for everybody, you can replace MODE:="0666" with
# OWNER:="yourusername" to create the device owned by you, or with
# GROUP:="somegroupname" and control access using standard unix groups.

网友A:
感谢楼主支持,这个我反馈给工具组看一下。

网友B:
这个代码不错的,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不错的,很不错的。

有谈论群,或者软件仓库吗?这个打包脚本都可以共享到你们的源码仓库,其他 Linux 的发行版也可以参考这个打包脚本进行打包。这个能解决 Linux 下用户安装配置麻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看到你们是以那种许可协议授权给用户使用,打包的许可协议我暂时填的 unknown (未知) 也希望你们能标明下是什么许可协议,其次是允许用户将其打包到 Linux 软件仓库吗?这个就涉及你们的许可协议中是否允许用户进行分发下载等授权了,

网友B:
这个不错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打包到应用商店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包到应用商店干嘛?

可以直接用使用系统的包管理器安装卸载升级。配置一些依赖包问题,一些安装路径的问题,一些驱动文件导入到系统的问题。添加桌面启动文件,用户只管输入内容,不用处理乱七八糟的依赖问题和奇奇怪怪的配置问题。
你要是下载后配置环境花几个小时,你觉得这个工具好用吗?方便吗?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