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PWM问题

楼主(2021-05-22):
请教怎么用通道1和通道2 产生互补带死区PWM波?不是用通道1N或通道2N产生互补PWM。

网友A:
有互补通道为何不用呢?

如果要基于CH1/CH2实现互补带死区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考虑通过DMA配合定时器的OC比较输出模式来实现。
这篇你可以参考下: 一个定时器实现3路时差和占空比可调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