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医疗秤主板是怎么玩的?

楼主(2021-05-22):
正面和反面照:

接通12V电源,LED可以点亮,但LCD没反应,这个东东是怎么玩的?

网友A:
1,是不是有个开关机按键?

楼主:
中间一个就是开关机按钮:

这个LCD是电脑接口,以及身高和体重校准用的,但是较大的LED显示身高和体重,一直都处于死机状态,估计在等待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