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在Keil MDK如何进行模拟器调试?

楼主:
版主好,因为没有硬件板,学习01TimerClock例程过程中,想使用simulator进行仿真观看调试过程。我将配置修改为下图,并在main函数中打断点,调试运行后并没有按照所期望那样停在断点处。
请问该如何配置和处理,谢谢!!

配置1

配置2

配置3

打断点

调试模式运行停留位置
最下面还有提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02000 : no 'write' permission

网友A(2021-06-11):
其实,还是准备硬件的,哪怕准备个最小系统板
之前也是觉得,既然可以模拟,那就模拟好了,还省钱。
后来发现真的不行,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B:
你这好像只装了AC7801的驱动包,建议把AC7811的驱动包也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