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P6 pwm输出功耗大

楼主(2021-05-23):
我们在使用单片机的PC6跟PC3的内部PWM输出功能进行半桥驱动,发现功耗接近0.7W,这个正常的吗,导致了5V的LDO也发热量大,这个能通过软件来进行降低功耗吗,有没有大神遇到相同问题的,请指教下,谢谢

楼主:

tyw
图片还在你C盘里,得上传才行.

网友A:
PWM输出后面是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输出后面是什么电路?

就是驱动L6388

网友B:
反相的两路PWM,就需要考虑 死区的 设置这个问题,是否驱动电路有延迟,PWM 的 死区 被驱动电路的延迟覆盖了?  延长死区时间 试试

这个破烂MCU的PWM,有没有死区这个设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相的两路PWM,就需要考虑 死区的 设置这个问题,是否驱动电路有延迟,PWM 的 死区 被驱动电路的延迟覆盖 ...

我试过去掉L6388,功耗还是一样在的,死区也有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去掉L6388,功耗还是一样在的,死区也有设置

RA7、RA8 先断开,看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C:
去掉L6388功耗还一样,那么估计就不是PWM的问题了,你打开PWM的同时还打开了其它什么外围部件,比如继电器?

网友C:
L6388去掉后功耗还差不多,那么功耗肯定是在其它器件上,看下打开PWM的同时有没有打开其它器件,比如继电器...

网友D:
你说的功耗指的是谁的功耗?MCU吗?MCU的功耗你是怎么测出来地?

网友E:
这个MCU的引脚最大输出电流20mA,你测得的这么大功耗,是不是PCB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去掉L6388,功耗还是一样在的,死区也有设置

去掉了还有在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电路图不全,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6388去掉后功耗还差不多,那么功耗肯定是在其它器件上,看下打开PWM的同时有没有打开其它器件,比如继电器 ...

继电器是其他位置供电的,我去把其他的设置都取消掉,看下功耗是不是就是这个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