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CU] HC32L130FLASH

楼主(2021-05-23):
记录下写flash,加深下印象

uint8_t  flash_512byte[512] = {0};

/**
*****************************************************************************
** \brief FLASH 字节写
**
** 用于向FLASH写入1字节数据.
**
** \param [in]  u32Addr          Flash地址
** \param [in]  u8Data           1字节数据
**
** \retval Ok                    写入成功.
** \retval ErrorInvalidParameter FLASH地址无效
** \retval ErrorTimeout          操作超时
*****************************************************************************/
en_result_t Flash_WriteByte(uint32_t u32Addr, uint8_t u8Data)
{
    en_result_t             enResult = Ok;
    volatile uint32_t       u32TimeOut = FLASH_TIMEOUT_PGM;

    if (FLASH_END_ADDR < u32Addr)
    {
        enResult = ErrorInvalidParameter;
        return (enResult);
    }

    //busy?
    u32TimeOut = FLASH_TIMEOUT_PGM;
    while (TRUE == M0P_FLASH->CR_f.BUSY)
    {
        if(0 == u32TimeOut--)
        {
            return ErrorTimeout;
        }
    }

    //set OP
    u32TimeOut = FLASH_TIMEOUT_PGM;
    while(Program != M0P_FLASH->CR_f.OP)
    {
        if(u32TimeOut--)
        {
            FLASH_BYPASS();
            M0P_FLASH->CR_f.OP = Program;
        }
        else
        {
            return ErrorTimeout;
        }
    }

    //Flash 解锁
    Flash_UnlockAll();

    //write data
    *((volatile uint8_t*)u32Addr) = u8Data;

    //busy?
    u32TimeOut = FLASH_TIMEOUT_PGM;
    while (TRUE == M0P_FLASH->CR_f.BUSY)
    {
        if(0 == u32TimeOut--)
        {
            return ErrorTimeout;
        }
    }

    //Flash 加锁
    Flash_LockAll();

    return (enResult);
}

//******************************************************************************
//****函数说明:在flash中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个数的数据 ,此函数只适用于flash没有数据的情况
//****入口参数: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
//*************:pBuffer:数据数组首地址
//*************:NumToWrite:要写入数据的个数
//****出口参数:无
//****函数备注:无
//****版本信息:20201209V1.0
//****修改说明:无
//******************************************************************************
void user_Flash_FlashWrite(uint32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
    __disable_irq();
    while(NumToWrite--)
    {
        Flash_WriteByte(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
        pBuffer++;
    }
    __enable_irq();

}

//******************************************************************************
//****函数说明:在flash任意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个数的数据
//****入口参数:Present_addr:起始地址
//*************:len:数据数组长度
//*************:dat:要写入数据
//****出口参数:无
//****函数备注:无
//****版本信息:V2.0
//****修改说明:无
//******************************************************************************

void user_Flash_FlashWrite512(int32_t Present_addr,uint8_t len,uint8_t *dat)
{
    int16_t i = 0;
        //数据未超页-------------------------------------------------------
    if((Present_addr/512) == ((Present_addr+len)/512))
    {
        //读出512字节,整页--------------------------------------------
        CIWDG(CIWDG_flag);
        for(i=0;i<512;i++)
        {
            flash_512byte[i] = *((unsigned char *)((Present_addr/512)*512) + i);
        }
        //修改目标地址数据---------------------------------------------
        CIWDG(CIWDG_flag);
        for(i=0;i<len;i++)
        {
            flash_512byte[(Present_addr%512)+i] = *dat;
            dat++;
        }

        //擦除页--------------------------------------------------------
        CIWDG(CIWDG_flag);
        Flash_SectorErase(Present_addr);
        CIWDG(CIWDG_flag);

        //写整页--------------------------------------------------------
        user_Flash_FlashWrite((Present_addr/512)*512,flash_512byte,512);
    }

    //数据跨页----------------------------------------------------------
    else
    {
        CIWDG(CIWDG_flag);
        //读出512字节,整页--------------------------------------------
        for(i=0;i<512;i++)
        {
            flash_512byte[i] = *((unsigned char *)((Present_addr/512)*512) + i);
        }
        for(i=0;i<(512-(Present_addr%512));i++)
        {
            flash_512byte[Present_addr%512 + i] = *dat++;
        }

        //擦除页--------------------------------------------------------
        CIWDG(CIWDG_flag);
        Flash_SectorErase(Present_addr);

        //写整页--------------------------------------------------------
        CIWDG(CIWDG_flag);
        user_Flash_FlashWrite(((Present_addr/512)*512),flash_512byte,512);
        CIWDG(CIWDG_flag);
        //读出512字节,整页--------------------------------------------
        for(int16_t i=0;i<512;i++)
        {
            flash_512byte[i] = *((unsigned char *)((((Present_addr+len)/512)*512) + i));
        }
        for(i=0;i<((Present_addr+len)%512);i++)
        {
            flash_512byte[i] = *dat++;
        }
        //擦除页--------------------------------------------------------
        CIWDG(CIWDG_flag);
        Flash_SectorErase(Present_addr+len);

        //写整页--------------------------------------------------------
        CIWDG(CIWDG_flag);
        user_Flash_FlashWrite((((Present_addr+len)/512)*512),flash_512byte,5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