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可调电源调压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5-23):
0-30V可调电源调压是什么原理。我拆了一个可调电源0-30V 0-10A发现里面调压用的是一个NMOS管,我发现NMOS管G级最大输入是25V但是电源参数是0-30V这G级只能到25V是如何实现0-30V可调的而且还是个NMOS管。NMOS管还是接的高端出

网友A(点评):
大概楼主按照线性稳压电源分析G脚与输出电压的关系了吧,该电源极可能是开关电源。

网友B:
线性的?!
25V是讯号,0至30V 是 电源。

网友C:
MOSFET的VGS到25V都危险了,一般是15V以下。
楼主可以搜一搜可调电源的电路了解下。主控电路我一般用+-12V,可调电源输出则可以0~几十V或者0~几百V。

网友D:
这个NMOS应该是工作在放大模式吧?

网友E:
这MOSFET的VG 25V与输出的30V有关系吗? 楼主应该提供图纸啊!

网友B:
0至10A 是这电路的承载能力,不是手调范围,让你手调的是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