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哪一颗料是有网口的, 可以代换ST107的?

楼主(2021-05-23):
华大哪一颗料,是有网口的, 可以代换ST107的?

HC32F4A0PITB-LQFP100 带网口的

楼主:
想找个64脚的, 代替ST107,

网友:
GD的呗,107RC/RE和307RC/RE都可以啊,硬件也都一样,加PHY,软件都不用改,不过应该都比较缺

网友A:
华大能买到货吗?

华大代理 QQ 1160786915

网友B:
HC32F4A0   100脚的

网友C:
目前有开发板 HC32F4A0系列。 带网,可以替换STM32F407系列。 还没有大批量量产。如有需要可跟进。

楼主:
还是想找个64pin的, pin2pin, 最好能是200MHz或以上的.

网友D(2021-09-07):
是不是有个替代表的?

网友E(2022-11-21):
PIN TO PIN替代的话,目前还考虑吗?CKS32F107RCT6,软硬件兼容哎,不过主频没有到200M,主频和ST一致,72M的,最高144MHz

网友F:
好像能够平替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