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C厂家辨识求助

楼主(2021-05-23):
请教各位坛友帮忙确认此芯片是什么厂家的

楼主:
好的,谢谢坛友支持!

网友A:
从外围看有点像是MITSUMI的MM3474,一个电池保护芯片

网友A:
丝印规则不太对,估计是定制型号.

网友B:
从丝印看只有DC类的表示,不会是MCU 类通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