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8X8点阵模块行脚(共阳)或列脚全接一起是如何驱动...

楼主(2021-05-23):
  1个8X8方向指示灯板,采用红绿双色显示,绿色滚动显示方向箭头,红色显示红叉。采用的是共阳8X8 LED点阵模块,但从抄的电路看,是红色LED脚 1、4、7、10、15、18、21、24 全连在一起(如果方向错的话是共阳公共脚 3、6、9、12、13、16、19、22 全连一起),正常扫描驱动的话全连在一起是整行或整列全亮,这个电路是如何做到能够正常显示图形的呢,百思不得骑姐!

电路

电路

8X8 LED点阵规格

8X8 LED点阵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里面帮你并联接好线。所以剩下几支脚,甚至有剩空脚。

谢谢回复!
看我发的电路图蓝色线,相当于是你的图的SEGA~F全接在一起了(或者COM 1~4全接一起了)这样还要正常显示。按正常动态扫描,这样全接在一起驱动的时候是会全亮的,不能显示图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看我发的电路图蓝色线,相当于是你的图的SEGA~F全接在一起了(或者COM 1~4全接一起了)这样还 ...

只有7颗蓝线是连在一起的呀?你把点阵块的引脚标到原理图上,另你知道芯片的名称吗,可以辅助你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7颗蓝线是连在一起的呀?你把点阵块的引脚标到原理图上,另你知道芯片的名称吗,可以辅助你进行分析 ...

是8条,有一条没标成蓝色。点阵模块的第1脚是右下角,抄图的那个人说的,本人没有实物。如果右下角是第1脚,那么全连在一起的是控制红色LED的,如果不是,那么左上角是第1脚,全连在一起的就是公共脚(共阳)

网友C:
简单啊,所有正极连在一起接正极。每个负极接一个引脚控制每个灯的点亮。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啊,所有正极连在一起接正极。每个负极接一个引脚控制每个灯的点亮。有什么问题呢? ...

如果是8个LED,是没问题啊!
问题现在是64个LED,怎么点亮单个

网友D:
按楼主不能单独点亮的逻辑来说,这个电路只能显示特殊图形/符号了

网友E:
怕是抄错了,有点阵实物和PCB板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不能单独点亮的逻辑来说,这个电路只能显示特殊图形/符号了

我也是这么想,应该只是显示一个横杠之类的。是抄的那个人说是显示红叉,可能是他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怕是抄错了,有点阵实物和PCB板的照片?

应该没有抄错,很简单的单面板,实物照片我看过。可能是如8楼所说。已经让再找个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