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花

楼主(2021-05-24):
清晨外出搞维修,路遇一片开的争艳的花卉,无奈对植物知识知之甚少,故而特向各位坛友请教一下。

看起来还行
@hobbye501 :不知道,有人说是土大黄,不知道是不是。
很漂亮啊 有点像花蝴蝶的样子呢

网友A:
有专门的书卖,多多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书卖,多多上有

不知其名,有了书也没法查啊!

网友C:
不是有个APP,叫‘形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棋盘花,非常常见的一种花。也叫冬寒菜,没开花时的茎叶可食用。

有名就能上网搜索了

网友F:
上百度可以查。直接用百度拍照,查万物。
查了一下,应该是锦葵科植物,可能是锦葵或冬葵。

网友G:
通过谷歌识图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过谷歌识图找到了

谢谢坛友赐教的查找方法,对比后果然是一模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棋盘花,非常常见的一种花。也叫冬寒菜,没开花时的茎叶可食用。

懂的可真多,我都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