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师聊聊代数理论

楼主(2021-05-24):
刚才看到大师要和我聊聊代数,这个内容刚好在本府跑火范围之内,搞的我兴奋异常,狼吞虎咽吃了几口,抓紧来和大师聊聊这些理论。

楼主:
数学理论有个特点,就是一旦不说【人话】,工科学生,即便是研究生,也是大概率要晕,例如下面这个:

而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理解,一旦要是说【人话】,初中生也能看懂。

关于不说人话的版本,大家随便找本教材看看就知道了,都是上图这种打哑谜风格。

本贴主要换一个【说人话】的风格,只要上过几天学的,都能看懂,同时保证研究深度不减。

网友A:
所谓高端大气上档次
就是让大多数人一头雾水
换个方式表达又让大多数人豁然开朗

网友B:
说白了就是装逼

楼主:
先说这些相关数学知识,在电路理论中有什么用。

地球人都知道,对于线性时不变电路,时域中是由常系数微分方程所表征的,但是我们更习惯使用S域变换,在复频域中处理相关问题,于是这个变换就把微分方程转化为成代数方程。
所以对于初等电路理论,需要有微积分基础,所以工科院系都有高等数学课程;但是到了高等理论,习惯于在S域中处理分析,此时反而需要中学就学过的代数知识了。

虽然代数知识是初中就开始接触并学习的,但是我们并不熟悉相关内容。
例如,下面的A和B,其最大公因子是多少??

因为A和B的二次项相同,相减就可以消去,所以得到的A-B=

所以,如果A和B有公因子的话,最多就是s-1,至少就是没有公因子。

我们在初中就学过,如果某个多项式有个s-1型的公因子,那么其系数之和必须等于0,但是上图中的A和B都不是,例如对于A,1+2-4≠0,所以s-1不是公因子
据此证明出A和B是互质的关系!

楼主:
再例如假设我们根据基尔霍夫定律,推导出个传递函数H(s):

如何化简H(s)?

由于H(s)的分母和分子中,有个常数项+2和-2,相加就可以抵消掉,所以我们把分子和分母相加并因式化:

由于当s=0时,H(s)的分母和分子,均不为零,所以s不是H(s)的分母和分子之间公因子。

然后测试(s+1)和(s-2),这两个都是公因子。

楼主:
有些东西,不是说谁个想装就能装的,

例如大师这个帖子,内容抄的是数学专业教材,这种【不说人话】的教材,工科生看起来是困难的。
我也只能看懂个7成左右,但是对于工科学生来说,已经很满意了。

楼主:
现在聊一聊最简单,也是最好懂的基本定理。

下图中大师抄书这些,说的太粗糙了,粗糙的没法看。

第一个基本定理:对于两个关于x的多项式A和B,如果A和B是互质的,那么一定可以找到两个整函数M和N,使得

MA+NB=1

这个定理,太强大,太牛叉了,以至于不得不证明一下,以便加深理解。

对于两个关于x的多项式A和B,如果A的次数高于B,那么做除法运算,商q,余数为R1
如果所得的余数不是常数,继续除法,B除以R1,商为q1,余数为R2.

次数任意,不失一般性,可以随便假设某一次,例如第三次除法,终于使得余数为常数了。

然后移项,得到下图所示的红字:

针对红字部分,我们从后往前反推,先把第二个表达式代入最后一个表达式:

再把第一个表达式代入上面所得的结果中:

然后方程两边同时除以C,然后把括号中的一堆东西分别用M和N表示:

我们就证明出了基本定理:若A互质于B,则存在整函数M和N,使得MA+NB=1

楼主:
反复使用上面的基本定理,很容易证明出:

若A互质于函数B、C、D。。。。。则A也互质于BCD。。。

把上面关于函数的结论,应用于特殊情形---整数,结论同样成立。
例如如果两个整数a和b互质,则存在整数m和n,使得:

楼主:
上面已经说了,在初级电路理论中,微积分知识用的多一些
但是到了高等模拟电路理论中,本贴所说的代数知识用的非常多,可谓家常便饭,而微积分知识就用的非常少了。

例如随处可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复使用上面的基本定理,很容易证明出:

若A互质于函数B、C、D。。。。。则A也互质于BCD。。。

网友D:
越看越懵,以前高数还是不错的,这个完全不明白

网友C:
  X大此代数题,给我玩了好几天。虽然不知道标准答案,但是管中窥豹也有不少乐趣。

有的一步就结束,但是由于数小,可以解,例如
7m+3n=1,     7m+2n=1,
   3|7|2 n          2|7|3 n
       1 m                 1 m

  7*1+3(-2)=1,   7*1+2(-3)=1

楼主:
中科大之类的重点大学,和其它普通大学,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人家强调数理功底,这个是决定学术上能走多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当然了,我们这里说的成功与否,不是说赚钱多少的问题,如果按照玛尼的多少计算,马云马化腾之和,可以胜过全中国的院士总和】

我们平常可能有个错觉,感觉中国的学生考试厉害,在国际上经常拿奖,但实际上,欧美学生的数理功底,比我们不知强多少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关于电路理论,尤其是信号与系统科目必学的部分分式展开式,国内的就是**这个结论:

但是,为何如此,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国内强调死记硬背,国外强调理解性**,重点不一样。

关于部分分式,人家先给出定理:两个真分式的和与差,仍旧是真分式:

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A/B是真分式,所以A的次数低于B,分子分母同乘以相同的D,得到AD的次数低于BD;同理可证,BC的次数低于BD。
所以结果的分子次数AD±BC的次数低于BD,所以结果仍为真分式。

人家又根据这个定理,推出第二个定理:如果两个整函数和真分式之和是恒等的,那么对应的整函数和真分数分别对应相等。

根据已知条件,有下面的恒等式:

根据上面的定理可知,两个整函数或真分式之差,分别是整函数(或者等于0)和真分式(或者等于0)

又因为整函数不可能恒等于真分式,所以两者只能是等于0,所以I-I‘=0,即使I=I’

人家根据这个定理,又证明出对于真分式A/PQ,如果P互质于Q,那么可以分解成两个真分式之和,即:

注意到这种分解有个限制条件,P和Q互质,如果分母是Q^2,那么就不能根据这个定理分解为下式了:

网友C:
类似的复杂的数按照14楼依样画葫芦去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内强调死记硬背,国外强调理解性**,重点不一样。

    的确,带二次的分解没有详细讲原理,直接讲公式,很容易搞混乱,比如第二个式子会出现假设(ax+b)/Q, 当初学得有点雾水,原因其实就是对角要保证存在二次,以防止一边的二次出现零,结果二次消失,这个是我自己瞎想的,仅作**用     还有留数法讲了原理,求导降次,逐级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