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将彩色CVBS视频信号转换为黑白

楼主(2021-05-24):
有没有专门的处理芯片?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信号直接过4.43M滤波器

网友B:
把色同步干掉,但是不同的信号幅度、波形差别很大,没那么标准。可用一电路检测同步信号,在有同步信号期间对信号做低通滤波消除色同步,其它时间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