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的常见故障原因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5-24):
任何机器都不可能保证长期的正常运行,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种种的原因都会导致故障的发生,可能是机器本身的原因,也可能是使用不当造成的。下面就给大家例举几个常见的故障以及可能的原因。
首先就是机器不超声。不超声的现象就是开机运行后,液面很平静和正常液面一样,超声不工作。这是因为振子没有正常的工作,可能的原因是电路板的问题或者连接振子的线出了故障。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简单的线的问题,可以自行更换即可。如果是电路板的问题,可以申请售后。
显示屏不亮。首先连接电源后打开机器侧面的开关,如果开关能正常打开(红灯亮起),则说明显示屏出了问题。如果开关不能正常打开,说明机器的电源出了问题。
机器无法开机。鼎泰恒胜的超声波清洗机在电源插口内设有保险丝,当机器无法开机是请先检查保险丝是否烧断,如果确认是保险丝烧断后,在排除原因之后更换保险丝即可。如果不是保险丝烧断,可以申请售后。
为了降低机器的故障发生率,正确的使用机器很重要,下面是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l  严禁无水时开机,会损坏设备
l  禁止遮挡设备侧面的通风口
l  禁止使用强酸、强碱作为清洗液
l  禁止使用酒精、汽油或任何可任性清洗液
l  请务必使用水溶性中性清洗剂作为清洗液
l  禁止自行拆开设备,内部电路有高压,危险
l  当清洗机工作时,清洗液的液面应高于清洗槽内最低水位线
l  所清洗的物件或容器不能直接放置到清洗槽底部,科通金属提篮将物品悬挂起来
l  为避免触电,在清洁清洗槽之前,请拔掉电源。保持清洗机周围的清洁和干燥,擦掉清洗槽边缘的清洗液

正确的操作机器能降低故障的发生,同时在发生故障后不要着急,先找到原因,能自己处理的就自行处理,实在不行就申请售后。

**来源:http://www.dthschina.com/newsDet-1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