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仪器TMUX1204模拟开关问题

楼主(2021-05-24):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EN端电平是否稳定。另外看手册确认地址为0时选通的是pin2、8,并测量pin2处电压。

网友B:

先检查设计问题吧?原理图和PCB(主要是封装引脚顺序)是否正确,先把基础的东西确定  器件应该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C:

楼上有理!搜索
复制

重点检查EN电平的稳定性及引脚焊接情况,例如用什么东西压压看有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