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data flash当eeprom 烧录问题

楼主(2021-05-24):
data flash当eeprom用时keil配置好data flash,编译的文件使用keil 在线下载能保存数据,但是使用烧录工具下载时掉电后数据不能保存

网友A:
1、如何设置data flash的 ?
2、在keil里如何烧录data flash数据的?
3、在ICP里如何烧录data flash数据的?看上图选择的是APROM而非data flash
4、如何判断掉电没有保存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