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maker-ETM-M487能检测串口却检测不到端口号

楼主(2021-05-24):
numaker-ETM-M487能检测串口却检测不到端口号

网友A:

开启系统管理员,看你的串口号是否有出现

这个方法没有用呢,好来查出来问题了,是这块开发板的问题,需要自己焊飞线,然后再用转接口,才能识别端口。不过还是很谢谢您的回答呀

网友B:
在计算机设备管理列表里面查看串口驱动的名称是否是一个问号,如果是的话,那就是驱动没装对,需要重装。

驱动没问题,后来查出来问题了,是这块开发板的问题,需要自己焊飞线,然后再用转接口,才能识别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