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e-Pro无法离线自动烧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5-24):
用Nu-Link-Pro对MS51FBAE进行离线烧录配置,选项里选择“脱机烧写模式”和“自动烧写”,连接芯片并按离线烧录键后,ICE红色指示灯常亮,ICP黄色指示灯闪烁,无法烧录,但不选“自动烧写”后,可以离线烧录,但每次要按一下按键,麻烦的很,烧录器固件也更新过了,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就是不会自动离线烧录,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A(点评):
换个烧录器试试,或者是软件程序更新下

网友B(2021-10-25):
黄灯闪烁说明烧写出错了,有可能程序烧写到仿真器没有成功。

网友C:
自动烧录步骤如下:
1、板子连接仿真器,仿真器连接PC
2、PC上打开ICP工具并连接;
3、选择要烧写的bin文件。
4、选项里选择  【脱机烧写模式】和【自动烧写】。
5、开始烧录,将bin烧到仿真器上,  一定要等到【成功完成脱机flash变成工作】提示。
6、断开ICP连接,拔掉仿真器,以及仿真器与板子的连接。
7、仿真器连接电脑;
8、板子连接仿真器;
9、按下离线烧录按钮
10、黄灯常亮,烧写完成。
11、此时拔掉目标板,直接换另一块目标板插到仿真器上,会自动烧录下一块目标板。

网友D:
建议ICP更新到最新版,如果不行,看换其它晶片作交叉测试及检查是否为电路问题

网友E:
没用过这个。是不是上位机要进行设置。

网友F:
我都没用过这么高科技的,
都是在线下载,包括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