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H7 DAC PA4 PA5。

楼主(2021-05-24):
问题描述:我把DAC连接到运放,从PE7输出。想把PA5作为SP1的时钟输出,结果只要使能DAC2就不能用PA5。
手册上有一句话:如果 DAC 输出与输出焊盘断开连接并连接到片上外设,DAC_OUTx (PA4,PA5)引脚可用作通用输入/
输出 (GPIO)。
相关设置:
位 18:16 MODE2[2:0]:DAC 通道 2 模式 (DAC Channel 2 mode)
仅当 DAC 已禁止且不处于校准模式时(DACx_CR 寄存器中的位 EN2 = 0 且
位 CEN2 = 0),才可写入这些位。如果 EN2=1 或 CEN2 =1,则会忽略写操作。
这些位可由软件置 1 和清零,用于选择 DAC 通道 2 模式。
– DAC 通道 2 处于正常模式
000:DAC 通道 2 连接到外部引脚且使能了缓冲器
001:DAC 通道 2 连接到外部引脚以及片上外设且使能了缓冲器
010:DAC 通道 2 连接到外部引脚且禁止了缓冲器
011:DAC 通道 2 连接到片上外设且禁止了缓冲器
– DAC 通道 2 处于采样和保持模式
100:DAC 通道 2 连接到外部引脚且使能了缓冲器
101:DAC 通道 2 连接到外部引脚以及片上外设且使能了缓冲器
110:DAC 通道 2 连接到外部引脚以及片上外设且禁止了缓冲器
111:DAC 通道 2 连接到片上外设且禁止了缓冲器

以上参数都试过了,PA5不能作为输出,但是可以设为输入。
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请大家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