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个时什么型号的二极管?谢谢

楼主(2021-05-24):
这是哪个公司的**?没见过

楼主(2021-10-22):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pcb编号是D37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DIODES的SMAZ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DIODES的SMAZ27。

你简直就是活字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DIODES的SMAZ27。

干脆,您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这还有俩器件。丝印!5H 3这个pcb编号是D52;丝印!2A这个pcb编号是Q18,您给看看是什么器件。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MMBD4148和MMBT39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MMBD4148和MMBT3906。

前边还有个叹号!不是MMBD4148,因为我抄的这个板子上有不带叹号丝印为5H的sot23封装器件,那个是MMBD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MMBD4148和MMBT3906。

这个是MMBD4148

网友A:
同一个型号有N多生产厂家,并不会每个丝印都一样。
有些厂家丝印前后会增加一些字符表示工厂批号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型号有N多生产厂家,并不会每个丝印都一样。
有些厂家丝印前后会增加一些字符表示工厂批号之类。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