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的注意事项以及故障排除

楼主(2021-05-24):
  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https://www.wh-huayi.com/是电力检测试验中常见的电力检测设备,但是对于它的常见故障又了解多少呢?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的常见故障及分析做以下讲解说明!
  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日常试验注意事项:
  1.本试验设备应由高压试验专业人员使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经反复操作训练。
  2.操作人员应不少于2人。使用时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高压试验的安全作业规程。
  3.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正确,除必须熟悉本产品说明书外,还必须严格按国家有关标准和规程进行试验操作。
  4.各联接线不能接错,否则可导致试验装置损坏
  5.本装置使用时,输出的是高电压或超高电压,必须可靠接地,注意操作安全。
  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
  1.风扇不能启动:
  1)急停、故障保护、失谐保护后,没有按“故障复位”;
  2)内部温度过高,功率元件热保护;
  排除方法:关断仪器电源,将仪器静置30分钟左右,重新开启电源,按仪器面板上的“复位”键,再启动仪器。
  2.自动调谐不能完成,找不到谐振点:
  现象:调谐曲线完全是一条直线,调谐完成后仪器提示没有谐振点
  原因:回路接地不好,试验回路接线错误,装置某一仪器开路
  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故障排除方法:
  1)检查接地装置可靠,接地连接线是否有断开点;
  2)检查励磁变压器的高低压线圈的通断;(低压绕组阻值;高压绕组阻值每个输出端对高压尾)
  3)检查每一只电抗器的通断;(每个绕组阻值)
  4)检查分压器的信号线的通断;(高、低压电容量)
  5)检查分压器的高低压电容臂的通断;(1孔对芯,2孔对外壳分别导通;1孔对2孔断开)
  6)装置自身升压时没有谐振点,还需要检查补偿电容器的通断;